新手mwc求助。

楼主(2013-06-03):
设置,接线都没问题。可解锁。但推油门
电机
不转,我是y3模式。
舵机
也无反应。求助。自己组的mwc。传感器工作正常。在调试软件里面解锁也是有反应的。很郁闷啊。

网友A:
换个软件版本再试试,有些版本可能有bug。我用2。1版没问题。2。2版解锁有小问题

楼主:
我2.1和2.2试了都不行。2.2连通电池后舵机歪向左边怎么调也回不来。哎!

网友B:
arm直接用一个开关打开就行咯

网友C:
我用2.1沒問題可以爽飛.......

网友D:
不解锁舵机貌似也会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