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脱控后关掉遥控器是不是能缩小回收距离?

楼主(2013-06-03):
飞机脱控后关掉遥控器是不是能缩小回收距离?本贴在进行电动机安装时曾碰到这种情况好象是桨遥控器调乱了,油门一推就是大功率,碰到这种情况后有朋友建议一推到底,就能关掉油,也没试过,不知道正确与否,本人当时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赶紧曳掉T插,这当然很不方便,后来是碰到后马上关掉遥控器,电机停上五六秒后就会停转。现在想来这样的办法能否用在飞行时脱控的情况上,提前关掉遥控器,飞机也不会飞得太远,再一想好象就是不关也应该是自动停转的吧?还没碰到脱控情况,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中是如何处置这种情况的?

网友A: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升到上尉的,无语了

网友:
跟我一样,,帮人灌水,灌着灌着就到站级别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升到上尉的,无语了

你也这级别了,,你来解释一下撒,,偶还真想学学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LZ的语文老师是谁

网友B:
听的我一头雾水,好像是油门行程的问题,看一下电调说明书。
至于你说的飞机失控,那你可能是飞出了遥控器范围,不过一般的控和接收机只要你能看清飞机的姿态都不应该超出范围的。
失控最好是想办法把飞机遥控回来,关控你是从大疆飞控中找到的灵感吧??失控返航功能?楼主是一奇葩,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升到上尉的,无语了

跟我一样,,帮人灌水,灌着灌着就到站级别了,,不好意思,-----------------下面的朋友这样说道,一个道理,到现在炎止也不明白遥控器上的失控功能是怎么实现的,你能否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的我一头雾水,好像是油门行程的问题,看一下电调说明书。
至于你说的飞机失控,那你可能是飞出了遥控器 ...

说的是原因,没原因怎么会有问题产生?飞出了遥控器的范围,按照上面贴子中的解释,就会失去动力下滑,应该说是飞不远的,可总是有人说他的飞机飞丢了,因此就想搞清这是怎么回事!你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呵呵    Key word:有无飞控      慢慢领会

还有可能就是  接受的失控设置了大油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是原因,没原因怎么会有问题产生?飞出了遥控器的范围,按照上面贴子中的解释,就会失去动力下滑,应 ...

你都飞出遥控器接受范围了还不丢?记住是丢了,意思就是找不回来了?也许你运气好看大飞机下落的方位,顺着方向找也许可以找到,但是几率很小。楼主是没有飞丢过飞机吗?难道你的飞场是茫茫大草原?
飞场周围有建筑、厂矿、学校、小区等,你飞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很难找到。明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飞出遥控器接受范围了还不丢?记住是丢了,意思就是找不回来了?也许你运气好看大飞机下落的方位,顺 ...

当然是没有飞丢过,但防范于未然难道不对?另外你说的这一串子丢了就找不到好象也太绝对点吧!我用的是天地飞七,所飞的东西从来还示让其远离几百米外,就是掉下来,也能看到掉在哪里,那有找不见的道理?现在就是在问这种情况,不受控制是不是关机能解决问题?

网友C:
楼主,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首先,失控返航,是要靠飞控等等设备来实现的,如果你飞机上没有飞控,没有GPS,一旦失控,结果就是飞机离你慢慢远去,因为你已经失控了,再关遥控器它也还是保持失控前那一秒的动作,所以,这个和你说的关不关控,没联系,懂么

网友C:
要不你就是失控保护里面要设置失控后的油门等等的动作,要不你关控,还是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首先,失控返航,是要靠飞控等等设备来实现的,如果你飞机上没有飞控,没有GPS, ...

你显然没有好好看贴!里面说得清楚,本贴将遥控器关掉,电机转动五秒后自动停机!自己对自己的机机试试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就是失控保护里面要设置失控后的油门等等的动作,要不你关控,还是没有用的

看了一下失控制保护,可能就是失控保护起了作用,可能是无意识中设置了,从来没有设置过,而设置过程相当简单,说不定就是某次不经意间设定了。

网友:
楼主还是要多看看控的说明书,控的失控保护一般是把在接收机收不到控制信号的时候,人为的设定各个舵面的值,如油门、副翼方向等等。不带飞控和GPS失控后是不能自己飞回来的。我的控的失控失控设置是:油门20,方向向左大约5度,升降保持,这样可以让飞机坠落的不太快,也不让飞机飞得太远找不到(但从来没有用到过)。失控保护需要接收机,不是所有的接收机都支持的。

网友:
LZ是否知道RC界中有一种功能叫做失控保护

网友:
高手我在学习中。

网友:
我确实没看明白

网友D:
我承认我是来灌水的!
但是看完LZ的叙述我凌乱了
反复研究了好几遍,初步的明白了一些LZ的意思。
我决定还是果断的继续灌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