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拆的时候发现新波箱跟老波箱不一样吗????

楼主(2013-06-03):
我那天买了个就是新的波箱,发现没法用啊~~~孔眼对不上,新的那个波箱,就是两边齿轮都是一样排列的,我原来的波箱是马达都在后面放的,新的那种是右边马达在中间。
而且说这个老的已经停产了?那怎么办?我得重新打眼,然后做桩?

网友A:
是不是型号买错了

网友B:
下面加一块转接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加一块转接板就行了。

那个。。。请问在那里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型号买错了

说是以后的波箱都是这种了,以前虎式那种停产了

网友A:
那现在有新款的虎式吗?怎么没听说呢,最新的好像也是3818-1冒烟版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面加一块转接板就行了。

上帝哥,我买了虎1了,480元包邮,加钢波,3000毫安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帝哥,我买了虎1了,480元包邮,加钢波,3000毫安电池。

终究还是买了。。。开心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终究还是买了。。。开心就好

是的啊,我说420,老板不肯,我加他到450,还是不肯,老板一定要480,我想算了,就买下了,要过两三天发货,焦急地等待中啊,哈哈。我在研究改拉拉簧的悬挂,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究还是买了。。。开心就好

话说找到办法了,就是买一根驱动轮的轴,相反方向的,然后把所有齿轮什么的装在原来波箱架上,这样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有新款的虎式吗?怎么没听说呢,最新的好像也是3818-1冒烟版的吧

你们那个都是新款的,我那个是5年前的3818,底盘孔可能都不一样,现在这种波箱可能是三年前改款的,O(∩_∩)O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啊,我说420,老板不肯,我加他到450,还是不肯,老板一定要480,我想算了,就买下了,要过两三天发货 ...

还是改扭杆吧,虎1改扭杆不难

网友C:
坛里都是动手能力很强的人,这点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改扭杆吧,虎1改扭杆不难

难是不难的,到时候再买个底盘再改好了。

网友:
我是想把虎1改得很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那个都是新款的,我那个是5年前的3818,底盘孔可能都不一样,现在这种波箱可能是三年前改款的,O(∩_ ...

你的虎有点年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里都是动手能力很强的人,这点应该不难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单买一根轴,然后用回以前的那个波箱架子就可以了,不过以后还是换个底盘了,这个太老了,卖我零件的老板都说太老了

网友:
这两种波箱都有。。。。是考虑坦克内部高矮设计的

网友D:
他忽悠你呢,这种波箱虽然老,但是没停产,恒龙的谢尔曼就是用这种以前虎式用的老波箱。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忽悠你呢,这种波箱虽然老,但是没停产,恒龙的谢尔曼就是用这种以前虎式用的老波箱。

但是现在问一个就没有,问一个就没有,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