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 磷酸铁锂电池 是不是挂了?

楼主(2013-06-03):
去年10月份买的一组4s1p 磷酸铁锂电池 12v 20ah,之前都是正常冲放电使用,最近天气经常下雨也就充满后没机会用这组外场包。
昨天有空了就对身边的所有电池进行检查(所有电池都放在一个密封箱子里)。所有电池都被取出箱子摆在厅内。还没检查到这组铁锂电池就有事出门了。
等回家后闻到一股刺激的味道,还以为家里天然气漏了,但不是。最后找到是磷酸铁锂外场包发出的味道。
马上带到阳台,测了下电池,电压不到9v,只能测出3个电芯电压,另外一个电芯竟然不显示电压。这电芯是不是挂了?

网友:
显然是挂了,送废旧电池回收站吧

网友A:
按理A123不会这么快挂

网友:
挂了,那片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A123不会这么快挂

废了将近10节磷酸铁锂的路过。
磷酸铁锂没你想像的那么不容易挂,相反,在电池组里,没有电压监控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挂。说它耐过放,那是相对3.7V锂电的,也就是放电能到0V,但在电池组里,由于电池不一致,一旦整组电池放光,那肯定是至少一节被负冲了。而一旦负冲,这节电池就肯定完了。

按说,应该选一致性较好的电池做电池组,但工艺上的问题,导致即使是同一批次的磷酸铁锂成品的一致性也很差(相对其他电池)。A123的倒闭,和磷酸铁锂的这些特性不无关系。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可以买个单体替换掉,A123虽然放电比较猛,但也很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