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航线掉高的问题,做个调查………………

楼主(2013-06-03):
本人naza-m是去年年底买的V1全套,开始还没觉得什么,但是后面看别个都说航线的时候不掉高!航线的时候没有进行油门补偿操作!但是我的航线总掉高,比如飞行高度4米,向前航线舵量打一半,他会持续5~6米左右,然后就会掉高度,持续掉2米左右,然后会以掉高后的高度保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我的配置是 600轴距四旋翼, 3608  400kv  1238  simonk 40a 6s电调 5000mah 6s!起飞2kg!

网友A:
dji的东西掉高其实很正常,因为它测高用的是气压计,气压计在悬停等相对静止时还算准,但是速度一大就有点靠谱了。我们用的wkm和ACE-ONE再姿态模式飞高速航线的时候也会掉高

网友:
我的也掉高

网友:
我的也掉高,有时都不敢飞远

网友:
快速航线naza掉高明显,wkm好一点,不知道sx是否掉高

网友:
一直以为航线掉高是正常现象呢

网友:
都是飞控惯出来的。。。。直机手动的时候,推杆不跟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的东西掉高其实很正常,因为它测高用的是气压计,气压计在悬停等相对静止时还算准,但是速度一大就有点靠 ...

你们也是吗?但是看泡泡的调naza视频,他的就很好呀,不掉高是咋的………………疑惑………………

网友:
悬停时上下高度浮动1.5米,一走航线上下高度浮动就变成了2-3米,因此走航线要么飞高点走要么就慢慢走

网友(2013-08-18):
我的也掉,把高度感度调高有用没?

网友B:
WKM 往前飞也掉 但是退着飞 没事 !

网友:
我也以为掉高是正常现象呢。。。。。

网友:
定高一米不动几十秒后掉地上了,一会又自己飞起来了

网友:
以前有掉高過,垂直調高後就沒有再發生了,現在是全速往前或全速往後持續一段時間才會慢慢的掉一點點
但停住後它又會回復到原來的高度。

网友:
这个东西毕竟是民用级的,不会那么精准吧,而且空中气流变换莫测,小小飞行器上下晃两下也是正常的把~~~~就算波音777与强气流也会晃,个人愚见~

网友:
我飞WKM低空航线一般都要稍微跟点油门,不然。。。

网友C:
飞航线时习惯性跟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航线时习惯性跟油!

同感

网友(2014-04-26):
引用 网友B:
WKM 往前飞也掉 但是退着飞 没事 !

因为WKM的气压孔在前面

网友:
精灵一样掉高,飞得时候稍微拉点儿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