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四旋翼打舵与飞行方向不一致

楼主(2013-06-03):
第一次尝试电机反装,但装好之后发现四旋翼打舵和飞行方向不一致往左打它往右飞往右它往左,接收的通道也都正确实在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在此向高人求救!!

网友A:
控对应通道设置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对应通道设置反向

不行,我没说明白打左右它前后跑打前后它左右跑,不知道是哪没设置好。

网友:
电机反装后,电机的旋转方向都是反的

网友:
一通道反向的咯。。

网友:
你是不是通道插反了,副翼插升降上了

网友:
有可能通道插错

网友:
检查通道。。。。还有桨。不是直接反的。。动动脑子。

网友B:
电机饭庄需要把每个电机的转速都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饭庄需要把每个电机的转速都反过来

都反过来了,而且遥控通道也没接错啊!就是好不了!!!郁闷!!

网友:
電機反裝 轉向沒錯的話  你的槳有沒有裝對   有字的一面要朝天

网友:
一楼那张图,桨明明就装反了。这种东西,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不管你怎么装电机,只要桨带字的那一面朝上,桨的旋转方向对就可以了。只以桨为标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如果通道没错的话,那就是飞控到电调的顺序插错了或者电机顺序安装错了

网友:
检查线是否插错了,

网友:
肯定通道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