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450用 花牌动力电机电调 设置方法请教老鸟们!

楼主(2013-06-03):
前几天配了台450,电机电调选用的是花牌 H2836 3860kv电机和LX-50A电调加设置卡。因为没用过也不太会设置,请用过此电机电调的老师们,教教我如何设置。电调我想用定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LZ参考此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486

谢谢楼上,此贴的定速设置方法和YGE设置定速的视频不太一样,用哪种方法也?

网友:
花牌就是山寨的YGE,LZ看这个视频也一样啦

楼主:
还要自己多实验。关键是没经验  呵呵

网友:
建议进角18度,刹车OFF,保护方式选SLOW DOWN和LiPo,Freew选ON,定速用GOV.Store模式,P/I增益默认,加速HeliFast,缓启动看你自己喜欢硬点还是软点

网友B:
Freew模式OFF就可以。。ON有时会出错哦。。特别是大机。。在GOV Store的时候必须off
P/I增益默认  这个在定速情况下感觉油门有点不跟手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同步增加和减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reew模式OFF就可以。。ON有时会出错哦。。特别是大机。。在GOV Store的时候必须off
P/I增益默认  这个在定 ...

关于Freew我专门问过老高,说是在GOV.Store模式下可以开启,这样电调比较凉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Freew我专门问过老高,说是在GOV.Store模式下可以开启,这样电调比较凉快

。。那这个和他之前和我说的有点矛盾哦。。又获是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和他之前和我说的有点矛盾哦。。又获是问题解决了?

我是前几天才买的LX50A,上周问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