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儿子做了一架飘飘。求配置。。。顺便送图纸

楼主(2013-06-03):
飘飘.part2.rar (48.37 KB, 下载次数: 201)

顺便求配置。。俺儿子的飞机还没完工。。大家给点意见。只要能60%平飞收油滑翔就OK。1510无刷动力够么?还是要1806N?

呵呵。原本是EPP材质的 手头没有。就用KT做了。感觉还行。就是有点硬

楼主:
自个沙发。。顺便求有出二手的无刷一套么?电机+电调+接收DSM2

楼主:
再送一张。求建议配置。只需要能飘。我自己还有个MIG3 希望能兼顾。想互相换来用

轻木飞机.part1.rar (280 KB, 下载次数: 8) 轻木飞机.part2.rar (280 KB, 下载次数: 7) 轻木飞机.part3.rar (280 KB, 下载次数: 6)

173.68 KB, 阅读权限: 10, 下载次数: 10

网友A:
翼展多大?重量??

网友B:
同上。你没大小和重量怎么配呢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你没大小和重量怎么配呢

回复  大小翼展50–60   重量加设备大约17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多大?重量??

谢谢  飞机总宽60CM  重约180克

网友C:
1510可以飞起来。。不过你这个重量和翼展,要很飘是不大可能了。。有可能会比较快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10可以飞起来。。不过你这个重量和翼展,要很飘是不大可能了。。有可能会比较快哦

谢谢你的建议。。1510.这个我看数据是160克左右。推力偏小。为何能飘起来呢。这样是不是全程都是满载荷运行呢?对电机有无坏处? 固定翼的动力是否只需要本身重量的一半就能飞起来了?

网友:
1510配7寸桨,飞200g也没压力。。我说的意思是估计这个机翼面积和重量,翼载荷会比较高,速度会比较快,

网友:
推重比不是非要到1才行的,0.5也可以。。只是足量的推力比较好飞而已。

网友:
建议以小设备为主,太重反而不好飞,这是飘飘机推力不一定要超过重量,否则反而不飘

网友:
飘飘机翼展80cm重量控制在160g,动力不关键,关键是总重要轻,翼展50-60cm的话,最好在总重100g以下,否则不会有飘的感觉。按照你的照片,你的机子怎么配都不会有很飘的感觉。另外你的手工不错,做一架微风2005,上手不比飘飘机难,但制作难度,和对配件要求要低的多。关于微风2005你可以查找以下老帖子,我记得有图纸,按照图纸,2208kv1500 8040浆,7.4v1000mah电池,9g舵机就可以了,基本上都是最便宜最好买的设备。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推荐与建议。。。我明白了。图纸我都有。图纸不缺。呵呵。目前刚刚接触固定翼。所以想弄个飘点的。这个是鲨鱼机。我配平后。手抛滑翔很不错。升力很大。但是我想肯定不能加力飞。因为升力太大。除非把重心靠前。虽然这样应该能提升速度。但是就违背了飘飘机的飘这个字了。

还有。如果使用功率更大的电机。是否一样可以飘呢?比如我只用30%油门就能飞得话。不加油。就这么飘。不知道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推荐与建议。。。我明白了。图纸我都有。图纸不缺。呵呵。目前刚刚接触固定翼。所以想弄个飘 ...

16楼正解啦,其实你把翼展做大点更好飞,升力大,断油门也能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楼正解啦,其实你把翼展做大点更好飞,升力大,断油门也能飘

谢谢建议。不过目前已经定型了。呵呵。等飞烂了。再改吧。

目前是D10控。刷机后 D10能支持市面上卖的6100E接收机么? 这个接收机好便宜。

还有三叶桨 用普通桨保护器怎么捆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不过目前已经定型了。呵呵。等飞烂了。再改吧。

目前是D10控。刷机后 D10能支持市面 ...

两个问题我都不知道……问问老鸟吧

楼主:
三叶桨 普通保护器如何安装 能安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