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姿态切换,掉高而且倾斜很厉害

楼主(2013-06-03):
昨天去飞了,六旋翼在空中从手动切到姿态,很稳。但是在切回手动的时候,机子倾斜严重。高度急速下降。这是什么原因?还好立马切回姿态,要不然后座不堪设想。现在看视频还是后怕的很。机子配置:NAZA。电调是好盈40A 重心在地面试过有一点偏,会不会是重心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从手动切到姿态飞机会下降,这是正常的,我的也是一样,因为飞机在姿态时是飞控控制,切到手动飞控没起做用了。

网友:
wkm还没飞过~但是NAZA不会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动切到姿态飞机会下降,这是正常的,我的也是一样,因为飞机在姿态时是飞控控制,切到手动飞控没起做用 ...

我的是手动切姿态抖动一下,就稳定了。但是从姿态切手动,就会倾斜掉高

网友B:
楼主您好,请PM您的qq给我,谢谢

网友:
表示~从来不在空中切。   多切早晚会切到头的。
就像切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PM您的qq给我,谢谢

嗯,已经发QQ了 541770065

网友:
一般先切好才飞,失控才切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