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阿波罗50

楼主(2013-06-03):
新手飞过塞斯纳40个起落,降落一般,以前飞了3年450
是直接 上 阿波罗50,还是上个 康克下单翼先练。
这两个哪个好飞哪个速度慢些。
发动机 高手们建议什么呀
舵机用jr 539可以吗还是3001比较好

网友A:
阿波罗50是好鸡鸡,比练习机灵活,降落速度会稍微比练习机快一些,飞起来比练习机爽多了,发动机还是直接OS55AX吧。舵机用539、3003、3001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波罗50是好鸡鸡,比练习机灵活,降落速度会稍微比练习机快一些,飞起来比练习机爽多了,发动机还是直接OS ...

谢谢,还没飞过油动练习机,直接飞 会不会死的很惨。。

网友A:
安全起见,最好还是多练练模拟器。

网友B:
第一次飞油机又有点压力,建议康克下单练习机,等飞油机有感觉了,上阿波罗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起见,最好还是多练练模拟器。

模拟器 中侧飞倒飞都行,降落 ok,是不是应该先上个练习,康克 能直接装 os55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飞油机又有点压力,建议康克下单练习机,等飞油机有感觉了,上阿波罗没有问题

直接 下单 可以把,需要再飞上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 下单 可以把,需要再飞上单吗

康克的下单练习机很好飞,甚至比有的上单练习机还好飞,也很结实,降落很好掌握,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克的下单练习机很好飞,甚至比有的上单练习机还好飞,也很结实,降落很好掌握,上吧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阿波罗不是去月球的么

网友:
我跟你一样,泡沫塞斯纳后就是阿波罗50,飞了2年了,两三百个起降有了,先炸都炸不掉,超级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