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小四旋翼摔机后出问题了,怎么办

楼主(2013-06-03):
很惭愧是这样一种情况来到论坛发帖,事情是这样的:周六集体活动的时候,朋友拿出美嘉欣小四旋翼(电机细长的那种)来玩,我要求试试,结果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当时天已经黑了,虽然有LED灯光的指示,还是分不清前后左右,一直飞到了100米以远的地方,高度比四层楼还高,然后突然失控坠落。找回来后,上面的盖子油漆有点蹭掉了,其他外观检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只要电池插头一插上,就有一只电机全速旋转,遥控开机也不受控制,其他三只电机则一动不动,重新对码也是如此。这是主板坏了吗?还是通过某些设置能够恢复正常?如果主板坏了,能买到单独的主板吗?还是就整个报废了?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美嘉欣X200?这小东西的主板是集成的没多大可修性,仔细看看哪个接头和线头掉了的断了的就处理一下,如果坏了就换吧,淘宝上找:美嘉欣X200接收板,120RMB

网友:
我摔坏了两个主板,可以买单独的主板回来换或者论坛收个二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