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O的困扰,自喷漆也太屎了!

楼主(2013-06-03):
每天都在掉,每天都要补,一揭胶布就是一层皮啊.....我喷的已经很薄了......怎么办啊?

网友A:
先上腻子 然后再喷 建议别用自喷漆  不耐汽油和甲醇

网友:
去汽车4S店喷

网友:
漆的问题,需要认真的对待,关乎形象的。

网友:
听说田宫模型漆很不错

网友B:
田宫的漆颜色还可以,价格稍微有点高

网友:
上好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田宫的漆颜色还可以,价格稍微有点高

难道我还得再买个喷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机不错

明显相机抢了船的风头!

网友D:
电船可以用三和自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船可以用三和自喷漆。

朋友,我用的就是三合漆,也许是买到了假货?7块钱一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腻子 然后再喷 建议别用自喷漆  不耐汽油和甲醇

是电船呢!我上了腻子了,是水性腻子,恰恰船身腻子薄的地方不掉漆,我很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显相机抢了船的风头!

喷枪是必须的!田宫的漆只有喷了才好看

网友:
还想还没有发现自喷漆的详细手工记录贴

网友E:
油漆的 材质选 2k漆  薄一点没关系  耐油 而且只要底面刮一层腻子,表漆覆盖完整了 基本上不会剥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漆的 材质选 2k漆  薄一点没关系  耐油 而且只要底面刮一层腻子,表漆覆盖完整了 基本上不会剥落

是汽车用的吧?也需要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汽车用的吧?也需要喷的吧。

喷完再喷金油试试嘛

网友F:
图省事就郡士自喷补土配田宫TS自喷漆~最后加一层TS透明漆~补土喷完用高标号砂纸抛一下~补土可以喷厚点~
现在你可以把你的面漆除掉~如果你腻子底够结实可以不除掉腻子~打平直接喷补土~
顺便问下你所说的水性腻子是什么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省事就郡士自喷补土配田宫TS自喷漆~最后加一层TS透明漆~补土喷完用高标号砂纸抛一下~补土可以喷厚点~
现 ...

木工活我也不懂,买来品牌就那么叫的,开盖就是稀的,像芝麻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汽车用的吧?也需要喷的吧。

抹腻子是让底面平滑,2k漆材质不易被油类腐蚀,优点是除非2k金属漆,一般来说不象1k漆一般必须罩光釉,工艺跟汽车喷漆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抹腻子是让底面平滑,2k漆材质不易被油类腐蚀,优点是除非2k金属漆,一般来说不象1k漆一般必须罩光釉,工 ...

好的 明白了!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工活我也不懂,买来品牌就那么叫的,开盖就是稀的,像芝麻酱。

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腻子~我小时候做木船用的应该也算水性腻子~用水和腻子粉用的那种~打磨后喷硝基漆的附着力确实不是很好静置没问题~但是强度不高~应该是本身体质问题~
我的理解是水性腻子溶剂为水~硝基漆是硝基稀料~所以这二者不互溶造成的漆面附着力差~也不知道对不对哈~你就算喷汽车漆估计也得用汽车漆的原子灰打底才成~不成就换腻子吧~不过我还真不知道其他腻子在木制表面的附着力好不好~

网友:
给点特写照片交流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