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問題

楼主(2013-06-03):
請教各位師兄,我的Z15原裝是经 Sony NEX-5N用,我用Sony NEX-5 可吾可以,
我裝上去試過,快門遙控不動,是不是一定要用NEX-5N,謝

网友A:
5N升级了最新固件,貌似遥控快门成功率很低。。。

网友B:
5N 5R 一样用滴 是不是红外发射头离机身接收窗太远了

网友C:
相机没有调到遥控模式

网友D:
不同型号相机重心可能会有差别,请按照云台上贴纸表明的型号选择相机

网友E:
NEX-5里面的拍摄方式要设定为遥控拍摄,NEX 5N,5R均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