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双推

楼主(2013-06-03):
亚拓450双推那四个小的螺丝是什么尺寸的,我因为没有对应的螺丝刀,就没有拧下来上胶,结果最近一次炸机,炸掉了一个,想去配有不知道尺寸,求大神给个尺寸,或者给个螺丝的链接也可以,求大神解答啊,那个螺丝刀最好也给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A:
禁言了。。。可怜。。发贴要注意啦。

网友B:
1.3的螺丝刀!淘宝找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的螺丝刀!淘宝找去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言了。。。可怜。。发贴要注意啦。

我发的贴比较少,发完这个后觉得应该发在亚拓版块里,就重复发帖了,就禁言了,下次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的螺丝刀!淘宝找去

不过好象不对,我有1.3的内六角的的螺丝刀,用游标卡尺量过,是1.3的,但是还是螺丝刀偏大啊,塞不进去啊

网友C:
那个型号的内六角 亚拓套机里面好像有带L型内六角呵 亚拓的双推出厂就是随便拧 你居然不打胶就飞 牛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型号的内六角 亚拓套机里面好像有带L型内六角呵 亚拓的双推出厂就是随便拧 你居然不打胶就飞 牛呵

我没有买套机,请问那个L型内六角是什么尺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买套机,请问那个L型内六角是什么尺寸?

楼上不说了·1.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不说了·1.3的·

我刚才量了一下我常用的螺丝刀,发现都比标的少0.1mm,一套平时不用的却是都是标准的尺寸,但是我用他1.5的刀头竟然塞不进1.5的螺丝里。
那看来是我螺丝刀买的太次了,要重新换一套了,是我1.3mm的螺丝刀的问题,错怪楼上了

网友:
我是飞跃的1.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