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几百起落后觉得飞机没力量的话别急着换新电池

楼主(2013-06-03):
用两组电池飞了260起落后,觉得自己的logo动力已经弱得快无法忍了,旁边的油机飞得比自己的狗还爆。最开始以为电池用了那么久又过放了好几次了应该是电池不行了。但是无意间把尾轴承更换新的以后再飞,原来的动力又回来了。电池还是老得电池。所以大家要是飞了几百起落后又没炸过觉得动作弱了不要急得换新电池。更换关键部位轴承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这个经验有价值  谢谢

网友:
哇 这个学习了。。。

网友:
Good experience

字数字数

网友:
这个可以纠正很多人的关念。

网友:
三思而后行,。

网友A:
就怕换了轴承,结果是电池。。。

网友:
LZ的意思是尾轴承不顺滑导致主齿轮阻力变大进而导致动力弱?

不错的分享,应该大部分人都不会想到的地方,居然被LZ发现了~

网友:
确实如此,有条件的换一架机试试

网友:
值得参考

网友:
感谢分享!高手在民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怕换了轴承,结果是电池。。。

这就蛋疼了。

网友C:
能感觉出动力损耗的话  尾轴承磨损应该很厉害   飞下来应该烫手了吧

网友:
嗯,学习了,轴承坏了从温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蛋疼了。

就当维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换了轴承,结果是电池。。。

换轴承花不了几个钱,电池就。。。。。。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看来我也得检查下我的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感觉出动力损耗的话  尾轴承磨损应该很厉害   飞下来应该烫手了吧

其实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老轴承拆下来后转转状态还是可以的。可能是内部的油都甩完了,等高速情况下阻力要大,低速情况下看不出

网友:
重大发现

网友:
看来轴承磨损确实影响很多的留空时间

网友:
学习了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新手又进来学习了~~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池?反正我的格氏2200/25c的用了大概140个循环经在多架机子试用确实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经验,不过本身LOGO就很轻,估计电池快挂了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池?反正我的格氏2200/25c的用了大概140个循环经在多架机子试用确实是电池不行了。

在狗上是两个格式4000 6S 25c,每个电池也在140个循环左右。现在感觉状态还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