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如何在S800上替换S800 EVO力臂?

楼主(2013-06-03):
视频链接:

网友:
瞎折腾 还不如直接买整个力臂 越来越重迟早要换电机电调的

网友A:
支持楼上的,dji应该出个力臂总成S800老用户换购方案,现在是机臂软,电调有隐患,电机不够力,单独换其中任何一个,都有放大其它两个问题的隐患,还不如一次过全换掉。。。单独换个力臂,出个减震套件,有点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意思

网友B: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C:
折腾折腾着就好了。

网友D:
顶一个,这个应该有,视频做的很详细
争取过几天我也动手了。

网友E:
态度很好 焊工一般

网友E:
请问现在dji飞控新固件支持油门中点悬停,就是说可以给油门摇杆加弹簧自动回中对吗?那以后上电需呀压着摇杆到最低吗?谢谢!

网友F:
论坛设置下嘛,上不了视频连接,看贴还要跳转,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