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S调机问题求解(有图、视频)

楼主(2013-06-03):
     俺以前是玩有副翼直升机的,想弃“有”入“无”,于是入了一只ZYX-s安装到450PRO V2 轴传动无副翼空机上,初次接触无副翼,缺乏调机经验,在调试过程中出了点问题,特发帖求助,恳请有经验的前辈赐教,指点迷津,先谢了!
配置如下:
1、遥控器:天地飞WFT 09,改用ASSAN V2 X8F 2.4G高频头,X8R7接收机;
2、动   力:浩马特HB2835H 3800KV 12T主齿,GL40A电调带BEC(最大2A);
3、舵   机:斜盘KST215MG,尾舵Goteck GS9257;
4、电   池:3S 11.1V 2200m 25C。
问题描述:
      在正常飞行模式下启机,当飞机刚处于蛙跳状态时,开始往右倾斜,稍往左打副翼躲修正时,飞机立刻往左倾斜,较难控制。在缓慢减小油门正准备停机的过程中,问题出现了!机尾巴突然点地并右摆(详见视频中第56秒起),随后飞机向右侧翻,螺旋桨扫地......。
图片及视频:

设置参数:

网友A:
你这个貌似是感度高了吧

网友:
去掉大桨,退油门看看震动情况,手握尾管,如果手都抓不住,那排震吧,无副翼就怕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貌似是感度高了吧

感度并不高呀,升降40,副翼40,尾舵要高一点70。你是指哪个感度高了,应该多少合适呢?

网友A:
所以说你先看看震动情况再说,因为你的俯仰,翻滚感度都不高,还抖成这样,只能是震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你先看看震动情况再说,因为你的俯仰,翻滚感度都不高,还抖成这样,只能是震动了。

谢谢指导,排震进行中...

网友:
推多点油,待机子全离地便好了,这样试调不炸才怪,三旋翼要果断离地,勿拖拖拉拉

网友:
亚拓头子··还是飞越的~?

网友B:
自旋优化貌似不对。检查自旋优化正确否 感度降低到30.  36偏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旋优化貌似不对。检查自旋优化正确否 感度降低到30.  36偏高了

自旋优化已检查过,符合教范要求。36偏高了,是指的锁尾感度吗?

网友:
就差再推一点油门直机离地了,直机离地就好了,与我的三旋翼一样,感度也接近,控是一样的天9。

网友:
起落架上的皮环 摩擦力比较大。和地摩擦 就一顿一顿的,我建议楼主把那个皮环 拆下来试试!!

网友:
先查看十字盘修正有没有反了

网友:
如果没有皮环可能往左或者右边滑一下就起来了,不至于让机子倒了,皮环粘住地板就不光了,机子想往右边滑,滑不动才倒的

网友C:
应该是升降修正反了,仔细看视频56秒的时候,尾巴往下顶地了,明显大桨在向后仰,不会是LZ打这么大的升降舵吧

楼主:
多谢LS几位的好主意!我将一一纠正后,明天出去找个空旷一点的场地,大起胆子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升降修正反了,仔细看视频56秒的时候,尾巴往下顶地了,明显大桨在向后仰,不会是LZ打这么大的升降舵 ...

别冤枉我哈,56秒前后我可丝毫没有打舵的,眼巴巴看着机机倒地,当时心都快碎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排震进行中...

排震结束,结果是横轴有点弯曲,可能是侧翻时大桨扫地所致,拆下后仔细找出弯曲点,用小榔头慢慢敲直又再装上,再把主齿轮与大齿盘之间的间隙稍稍调松一点点,震动有所改善。

网友:
LZ你这个尾桨设置明显不对称,不知道是出于何种考虑?

我的这三个值是0,70,70。

网友:
仔细看过视频又思考了一下,不象感度问题,
有以下几点:

(1)遥控器里要把指数调“软”一点,否则机机对控打舵反应会极其敏感,
如果手上悬停的功力不好,马上就会翻掉;

(2)看LZ机机尾翻的画面,推测是收油时带了方向舵(LZ美国手,油门跟方向舵
是一个杆)。

请务必按照ZYX调机界面里的提示,一一确认ZYX的修正方向,一定要正确才行。
如果不能确认,千万不可推油离地,否则马上就翻!

特别是:斜盘的横滚、俯仰,尾旋,还有一个自旋优化。
这几项只要有一个不正确,推油离地就翻!

水平有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