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40元1605滚珠丝杠修复####

楼主(2013-06-03):
40元1605滚珠丝杠取回来了,能否修复还是个谜,恳请各位有经验的模友给与帮助和指导,争取修好并记录全过程,共大家借鉴。

网友A:
内循环还是外循环

网友:
来学习如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循环还是外循环

谢谢关注!外循环

网友B:
这一种应该是内循环。
我收的1605也是有间隙,如果换上新钢珠不知会不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种应该是内循环。
我收的1605也是有间隙,如果换上新钢珠不知会不会改善?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装回去?间隙的问题再考虑,循环数量是如何定义的?是以红色的导向为准吗?

楼主:
螺母比较长78MM,装珠子是个工程,需要耐心啊

网友C:
.... 我为啥没看着呢... 口水啊 还是双螺母的

珠子掉过几次装回去了 很简单

看不出这个丝杆哪里外循环了 外循环外面有钢管做回珠道 这应该是内循环的 真的是外循环的话就是我孤陋寡闻了

内循环式的螺母中 两条相邻槽是一个珠道 中间有一个回珠盖 即 有回珠盖的珠道放珠子 没有的不放

先在珠道里抹上点黄油 然后把珠子也用黄油沾着放里面去 16的丝杆比较细 可能需要拿个小杆子往里转 我的是25的直接手上摸点黄油粘在指肚上抹进去完事了

全部装完之后拿个挂历纸卷一下塞进去然后套在丝杆上把螺母转到丝杆上就完活了 此处需注意用挂历纸有相当的失败概率 最好的方法是买到合适的塑料管 或者车一根 其次是用塑料瓶剪一块卷起来比挂历纸好得多

我是懒得倒腾了 直接挂历纸 弄乱了再摆一遍珠子就是

最后一步的方法参照滚珠丝杆的掉头法 论坛搜有很多帖子和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装回去?间隙的问题再考虑,循环数量是如何定义的?是以红色的导向为准吗?

红色的塑料件是换相器,是把一圈螺纹首尾转接起来的,使钢珠在一个圈内循环,3个换相器就有3圈钢珠。
装钢珠时不必拆下换相器,这个换相要从里面才能拆出来的,不是从外面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我为啥没看着呢... 口水啊 还是双螺母的

珠子掉过几次装回去了 很简单

感谢关注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塑料件是换相器,是把一圈螺纹首尾转接起来的,使钢珠在一个圈内循环,3个换相器就有3圈钢珠。
...

模友注意:花钱买经验,惠民提示很重要滚珠丝杆的红色的塑料件是换相器,千万注意是向螺母轴心方向取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友注意:花钱买经验,惠民提示很重要滚珠丝杆的红色的塑料件是换相器,千万注意是向螺母轴心方向取下

.... 你不会从外边硬抠了吧?

网友:
值得一试,搞好了是双螺的啊,

网友:
这个装珠简单

网友D:
丝杆旋进锣母,过了第一个限珠器就开始扔珠进去,让钢珠顺着珠槽旋进去,直到满到第二个限珠器,再旋过第二个限珠器装第二道滚珠

网友:
在你之前我也去了,看到了这根丝杆,端头图纸加工图纸给你了吗?我留下给你的。我也有收获,收了一套4通道加舵机。一粒粒喂珠子,估计吃不了,要剩几个。。。。

不行就寄到丽水去加工端头顺手求人帮装上比较靠谱。再不行就给我。

楼主:
孟老师好!谢谢您的关注,端头加工图纸没给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个小雕架子,还想听听您的改造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旋进锣母,过了第一个限珠器就开始扔珠进去,让钢珠顺着珠槽旋进去,直到满到第二个限珠器,再旋过第二 ...

谢谢您的关注,你的方法正是我想找的,简单易行。

楼主:
这种快捷的装珠方法能否适用内循环?

网友E:
只是装珠子,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装珠子,太简单了

给支个招?你觉得前楼上的方法可行吗?

网友:
把丝杆取出,在红色换向端头之间涂抹润滑脂,然后将珠子放回排列好(全部珠子,不要少放),再慢慢旋入丝杆,最后装好端盖(防尘用的尼龙盖)。OK!(顺便说一句,两端空隙部分可以加一些润滑脂再盖端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快捷的装珠方法能否适用内循环?

外循环的还更简单,从每道珠的上手进珠旋进,放到下手出现钢珠后,把循环器装满珠插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