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飞控问题

楼主(2013-06-03):
A飞控测试,视线范围内进行返航测试,首飞四次均可在关控后自动返航,在第五次时突然丢星,天行者直线飞出,眼看越飞越远,开控,将自动切回手动模式,机子失控,天行者全动力撞地面。连续两架次同样的问题,请售及时给予解决。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GPS搜到的卫星,没有稳定超过1分钟,总是丢到0个。飞场不远的其它人,都可以正常玩,。如果是个例品质问题,也希望厂家承认

操作错误,改内容出错,

网友A:
好像老蔡他们飞返航都没有关控,只是打开返航的开关

网友:
手动模式时飞控的控制值是直进直出的,相当于直接接接收机,应该不影响操作的哦

网友:
什么情况还想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GPS搜到的卫星,没有稳定超过1分钟,总是丢到0个。飞场不远的其它人,都可以正常玩,。如果是 ...

这是在测试性能,找出极端情况,帮助厂家改正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老蔡他们飞返航都没有关控,只是打开返航的开关

发错地方了,重新在这里发对地方。这是在测试性能,找出极端情况,帮助厂家改正错误。

网友B:
俺 这个也是:飞第一圈  自动导航都正常。第二圈 就“飞过了航点”。

ArkBird_固定翼飞控_在直升机上的安装应用。已实现不坠机、自稳定飘在空中。 ... 1 2 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 这个也是:飞第一圈  自动导航都正常。第二圈 就“飞过了航点”。

ArkBird_固定翼飞控_在直 ...

这个想法并付诸实施,确实有经验有能力 啊 。

网友:
恩 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楼主:
联系了官方,正在等待官方的解决方案

网友:
事后经测试部分设备受损严重,载机天行者两架均炸(经此炸发现天行者垂直头冲地面炸后,损伤最重的是机头,其次是机尾,特别是垂尾与机身连接处连内部加强碳杆一起断,然后是电机座断裂),5.8图传一个及山狗一只,FPV慎入啊,飞控还是得用经得起考验的。

网友:
FPV有风险啊……

网友(2013-07-29):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GPS搜到的卫星,没有稳定超过1分钟,总是丢到0个。飞场不远的其它人,都可以正常玩,。如果是 ...

没有稳定的卫星不要飞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