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N多问题,希望老师们进来解答

楼主(2013-06-03):
  近几个月开始入魔了,身边没有人带,着玩一直潜水,由于上学时都逃课去掏鸟窝了,对于阅读理解能力很差,最后越潜头越大,最后潜到脑汁流失,现将疑惑及自我理解的列下,望老师们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答、指正。

1、电机数值的选择,例如: XXD 2212的电机,最多能起飞500g重量的飞机,超过重量就飞不起来,所以我理解,飞机越大选择越大尺寸的电机吗? 反之是选择小的尺寸电机?

2、电机KT值和浆的选择,例如: XXD 2212的电机,分有1400KV 和 2400KV值,在潜水的这几个月,我了解到 高KV配 小的 尺寸浆,反之低KV 配 大尺寸浆,这KV值和浆的配置差不多是固定的?如果KV值与浆不般配的话,会损坏某个部件?

3、XXD 2212 1400KV相对应的浆和XXD 2212 2400KV相对应的浆 配置在 同一架500g的飞机上有什么不同?

4、电池的选择:电池分有 2S 3S 等,例如,有一块2s 500MAH 30C的电池其中的2s是2块电池组成,500MAH是这个电池的容量,30c是这块电池的放电的能力,S越大的电池就代表着重量越大,在小的飞机就用小点的电池,毕竟门当户对嘛,一700mm的飞机用6S电池,那不等于一个矮穷挫曰一个高富美了?

5、电池与电调的选择:在我理解来,这两者存在着关系,用我的话理解,电调其中的A数是用来承担电池C数的放大能力的,例如,1000MAH 30C的电池,即MAH数×C数,即选用30A的电调为佳?

6、电机与电池:我的话理解,这两者存在关系,如果一个大的电机用小的电池,将很快消耗完电池?

非常谢谢各位老师进来耐心看完此帖,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写这个贴,希望耐心看完贴的老师再用耐心来解答这些问题,或许老师们觉得我这个贴完全是傻 叉贴,但人和人对知识的理解能力不一样,各位老师可以批评我,可以喷我,也可以指正我,但是不可以侮辱我对航模的热爱,再次谢谢!!

网友:
1.依照飞机的机型  翼荷載  起飞重量等特性来决定动力  理论上 推力只要达到起飞重量的30%以上就可以飞  通常会配高点

2.桨的数据有两个  前面是尺寸後面是螺距   尺寸大推力大   螺距大速度快   论坛里面有详细说明 自己找下
   同规格的桨 不同厂家的产品 效能也不同   常见的配法是经验的总结  差异不会太大  效率问题

3.以你说的两个配置    前者的力量大  後者的速度快   通常  高KV配小桨多运用在竟速机上  要依照飞机特性配置动力

4.电池的s数  表示串连的数量  单片是3.7V  2S 7.4V  3S 11.1V  依此类推  相同的功率下  电压越高  电流就越小
  一般是用低kv配高电压  低电流  加大桨   增加推力

5.电机跟电调  都有功率的限制  超负载使用会烧毁  电池的c数是放电能力  跟你说的是不是一回事
   简单说20C 1000MAH电池  在配动力的时候  全力输出的电流 应该在20A以内
   但是因为大多厂家虚标  通常会打八折来使用  控制在15-16A以内

6.电池容量小  使用时间当然变短

以简单表达  论坛内都有详细说明的帖子

网友:
求知若渴的楼主,加油

网友:
嗯,俺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学校了  我也是新手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连拿分,在学习。

网友:
俗话说得好,习武先习德!!!航模也一样!新手入魔需要一颗持久热情的心,坚守——“航模虐我千百遍,我爱航模如初恋”的模友宣言!!!首先要端正态度和认识,其次才是技术上的进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337
从士兵到将军——浅谈大众化的入模之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227
浅谈航模运动的基础与误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523
玩航模之前必须了解的诸项事宜——航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064
航模锂电池使用规范扫盲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3255
视频手把手教你组装一架飞机

网友:
新人学习  还在学习  准备做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