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仙,大神,大圣,大..............

楼主(2013-06-03):
两块手机锂电串联做玩具动力电,接法和2S锂电一样,串用并充,接好后能用简易充2S口充电了,但接上玩具感觉启动力量不够,这是怎么回
玩具原电是用的6串干电池,电压7.2V,自串锂电充满电压8.35,前进双电机走不动,单电机转向又没问题,各位大仙,大神,大圣............帮帮忙吧
原电700mAh ,  锂电1200mAh

网友A:
看这情况是电流不足导致的,请问你这锂电是锂离子还是聚合物?还有你确认点是充满的吗?我觉得冲满电不应该会这样,除非,你电池不行了

网友B:
亲。。。。手机电池撑死1c的倍率。。。。

网友C:
这样作很危险   通常手机电池都是低放电率  另一点  串充  如果两个单片电池内阻等各方面差异太大  危险就更大
为了省一点点钱  引发火灾酿大祸  实在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情况是电流不足导致的,请问你这锂电是锂离子还是聚合物?还有你确认点是充满的吗?我觉得冲满电不应该 ...

电池是一台后的两块锂电,是一样的,时间是有点久了,大概有6年了吧,现在只能当作电筒的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手机电池撑死1c的倍率。。。。

大虾说的是,拿手机电池串用也是看中它个小,没想到力气不够,推不动看来只有找小一点的2S锂电放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作很危险   通常手机电池都是低放电率  另一点  串充  如果两个单片电池内阻等各方面差异太大  危险 ...

谢谢提醒,电池是一台手机的两块电池,内阻应该相差不大,充电是并充的

楼主:
不能用来做动力电,做手电也不错哈.(自己得瑟一下)

4W的LED和1W的LED都能点亮,灯都是12V输入的,8.35V也挺亮

网友:
手机锂电的保护电路拆了没有?我的两辆玩具车都改的手机退下来的电池,跑得很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