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50舵机行程设置不起?

楼主(2013-06-03):
按说明书上来要么只能设一边,要么两边都设不起,我的gp780都设置得起,不知道用gy650的模友们遇到这样的情况过没有?

问题已解决,尾舵行程太小无法设置舵机行程,我把尾舵机臂孔改到内孔就对了

网友A:
用内孔~外孔行程太小设置不起,我也遇到过

网友:
肯定是你的方法不对,把说明书仔细阅读。我的昨天还在设。在行程选项先设以便,确定,再进入设另一边,确定。ok,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内孔~外孔行程太小设置不起,我也遇到过

哈哈,我这就去试试,谢谢

网友B:
2喽正解,当你想设置的行程少于最大行程一半的时候,他不会保存的,估计你的球头太靠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喽正解,当你想设置的行程少于最大行程一半的时候,他不会保存的,估计你的球头太靠外了

确实,搞定啦

网友:
如果行程不够就只能尽量让尾中联外移了。另外中立点太偏的话,可能导致某一边行程太短无法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