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电源给B6供电,我用并充板充2节3S电池,电流2.2安充电出问题。

楼主(2013-06-03):
用电脑电源给B6供电,我用并充板充2节3S电池,电流2.2安充电出问题,B6一开始充就提示输入电压错误,不能继续,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我判断好像是电脑电源不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给B6
如果是我判断的问题,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如果不是我设想的问题,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样解决??????
求助。。。。求教~~~~~~~~~~~

楼主:
对了,用独立的12V  5A 电源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的电脑电源都是14v的吧  小心烧了

网友:
先看电脑电源参数吧 我惠普的是19V 一插必烧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是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吗  台式机内的电源输出是12V 5v 3.3v的吧  功率绝对够用的 要知道一块cpu的功耗起码60W以上 即使在山寨的电源也得满足这个基本要求 估计楼主把线接3.3V 或者5v的线上了 换成12V线就ok了

网友:
台式机电源有的不准,我手上就有个只有10.5V,加上负载就低于10V了

网友:
电流一定够,不够的应该是电压

楼主:
B6是12V 到18V之间都可以用的,我用台机的电脑电源,输出是12V,接黄线加黑线,但是一充电B6就报电压有错,如果电流没问题,那充电时电压下降1V,也就是11VB6就不工作了,假设用在电脑上,压降1V已经使电脑很不稳定了,不懂不懂不懂~~~~~~~~~~~~~~~~那个是用电脑电源供电的来说下,求助~~~~~~~~~

网友:
单独配功率足够的电源,稳妥!

楼主:
我是想用电脑电源输出三路为3个B6充电,不想再去买单独的电源了,电脑电源属于废物利用罢了,我的这个是航嘉228W的,上面写12V  14A最大输出,做个三路分别给B6充电应该够了的吧,就是不能用郁闷死

楼主:
经测试是电压问题,空载11.3V带个2S  0.7A充就11.1V了,台机电源电压一点不稳也不够标称值,靠~~~~~~~~~~
还航嘉的~~~~~~~~~

网友:
电源坏的

楼主:
没坏,用在电脑上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测试是电压问题,空载11.3V带个2S  0.7A充就11.1V了,台机电源电压一点不稳也不够标称值 ...

请将B6的输入报警电压设低些,B6最低可设为10v。
请在台式机电源的5V输出(红、黑线)接个负载,汽车灯泡就行。这样能正常发挥12V的负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将B6的输入报警电压设低些,B6最低可设为10v。
请在台式机电源的5V输出(红、黑线)接个负载,汽车灯泡就 ...

回去试试看

网友:
电压太低,充电器稳定性降低。
重新买个电源吧,二手的三四十块钱一个,带10个b6都不会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