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的问题

楼主(2013-06-03):
大家好,最近在研究apm2.5,想测试下里面imu的精度,但是发现apm里面记录的数据好像频率只有几赫兹,有谁知道怎样能够得到较高频率的imu数据吗?看了下apm飞控程序的介绍,好像更新的频率只有10Hz,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有人尝试过吗

楼主:
...没人回复啊

网友:
IMU的底层在 ~/include/AP_AHRS 文件夹里  AP_AHRS_HIL那两个是关于硬件在环仿真的 没啥用  主要看 AP_AHRS_MPU6000那个就行  另外如果想调试,就用串口2输出数据,代码写在~/ArduCopter/usercode.cpp里  当然  ~/ArduCopter/ArduCopter.ino 也要改   具体方法见:http://www.diydrones.com/forum/t ... using-uart2-serial2。。。。。。。。。另外个人经验  其实只要在  ~/ArduCopter/ArduCopter.ino 里面加一句FastSerialPort2(Serial2);
上下文是:
FastSerialPort0(Serial);        // FTDI/console
FastSerialPort1(Serial1);       // GPS port
FastSerialPort2(Serial2);
FastSerialPort3(Serial3);       // Telemetry port
这样就可以在~/ArduCopter/usercode.cpp里面自由的使用串口了

网友:
用我软仵可以

网友:
  10Hz  也足够咯,,你是想看 精密度(误差)。。又不是看 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