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座太贵了,准备用轴承做一个,请问用什么型号的轴承?

楼主(2013-06-03):
丝杆座太贵了,准备用轴承做一个,请问用什么型号的轴承?

网友:
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A:
我准备用微型轴承688zz与微型平面轴承F8-19M。不知道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用微型轴承688zz与微型平面轴承F8-19M。不知道行不?

丝杠座里是角接触轴承,有螺母压着预紧,用两个角接触才是正道

网友:
根据你的丝杆头大小再上轴承网查查相应大小内孔的轴承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杠座里是角接触轴承,有螺母压着预紧,用两个角接触才是正道

角接触球轴承肯定好!但是对于我这种没有加工能力的屌丝来说,想用SK16的光轴支座作滚珠丝杠的支座,所以……。不知道这样将就行不行啊?

网友:
我以前也是自己做的,没精度还麻烦,后来直接买洋二,有精度价格还便宜。

网友C:
叶工不才50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叶工不才50多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给个链接吗?

等下pm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下pm你

同求
匿名
我也要

网友:
我也是用的二道贩子叶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丝杆座这个东西自己做的真不行。。我开始也是自己做的,不行,后来买了洋二  不错。。。

我搞个铝型材雕刻机,暂时先这样将就一下,等以后有加工能力了再升级

网友:
可以用 推力轴承  便宜

网友:
可以镗孔,做这个就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