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角度的车刀都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06-03):
比方说55度、90度、93度、95度、、、、各有什么组作用,角度只相差那么一点。

网友:
切削角度不同工件受力不同,还有就是45度的能倒角,轴向和径向都在受力,90度的理论上只是轴向受力,还有可能是工件台阶要求是那个角,这都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对,别当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看,,,,,,,,,,,,,

这大侠厉害,肚里有货,收了

网友B:
差那一点点,可别小看那一点点,关键的地方,差一点也不行,刀高,刀低角度都变,实际试试,听动静就能找到初恋的感觉。

网友:
这种事情 怎么说呢  严格点复杂点也行 简单点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那一点点,可别小看那一点点,关键的地方,差一点也不行,刀高,刀低角度都变,实际试试,听动静就能找到 ...

初恋的感觉??是废劲的感觉吗?

网友:
小床让我尝到了多次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