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升级版大黄蜂911体会和转手!

楼主(2013-06-03):
伟力升级版大黄蜂911体会和转手!

3月份关注4通直机经过1个月的潜水,发现入门级别的4通只有伟力911最经济实惠,基本200多元就够了!

但是在论坛里发现了很多911的毛病,什么抖动大呀,锁尾不好呀什么的!犹豫了!无意间发现了911的升级版大黄蜂911,这款升级

是内轴承鱼眼十字盘(完全避免了抖动问题)和碳纤维主轴。于是决定了购买这款大黄蜂WV911,6电加小件豪华配置共计246元。

     到家就飞,不会调机,悬停了3天都没过关,继续潜水才学会了调左右舵机拉杆长度,经过1天调机后,基本能脱控一小会了!

然后开始练习四面悬停和简单航线,但是老在屋里玩不爽,拿到楼下又不抗风,继续潜水才知道,6通道有很好的抗风基础,所以现在

转让9成新WV911大黄蜂一台,配件包括,尾桨2片,主将1片,尾杆1个,平衡锤1个,大齿1个,连接扣2个,配件全部全新!

2块原装150毫安电池,4块200毫安电池,共6电和一个双头充电器。飞机目前只有右边脚架折了,用502粘好后又折了,就没再粘。

但是一点也不影响飞行!飞机遥控完好,线路完好,舵机完好,能够4面悬停和走航线!

有需要请联系我:18301149466-周   BJ市丰台区西四环北大地

转让价格:120元整  最好当面交易避免麻烦  支持淘宝交易

网友:
自己留下玩吧

网友:
md
,真发现锁尾不咋的,抖动大,lz全说中了

网友A:
劝你还是玩好911吧,想你的水平上六通保守估计砸进去     5千    都见不到成效,我买的六通老老实实锁柜子里    现在玩F47四通,加模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劝你还是玩好911吧,想你的水平上六通保守估计砸进去     5千    都见不到成效,我买的六通老老实实锁柜子里 ...

哈哈,不至于吧,我是三通共轴双桨锤子机入的门,后直接上的迷你小六通,机子周五下午到的,今天已经搞定室内小空间悬停了,几乎可以悬停完一整块电池了,没你说的那么悬~~~

室外飞想抗的住三到四级风,必须六通机,固定螺距(桨距)的V911,室外有风天肯定飞丢了~~~

网友C:
真不明白为何那么多人玩911,九鹰260A己经做到极致了,干嘛还要选这样仿制货呢?

网友:
这个尾翼是有马达的 还是没马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不明白为何那么多人玩911,九鹰260A己经做到极致了,干嘛还要选这样仿制货呢?

九鹰260一台的两台911的钱了,同样的钱不如买911再加点配件。

网友:
100包邮广西壮族自治区

网友:
我已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至于吧,我是三通共轴双桨锤子机入的门,后直接上的迷你小六通,机子周五下午到的,今天已经搞定 ...

那祝你好运  ,你可能是传说的天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祝你好运  ,你可能是传说的天才

我不是天才,我只是入手六通机前,先苦练了两周的模拟器,并且目前仍每天坚持模拟器与真机配套训练,模拟器正飞四面悬停没问题了,才进入倒飞悬停,倒飞悬停过关了,才退出训练模式,配合油门练习起飞和降落,并走慢速航线,都没问题了,才拿真机试飞~~~

真机第一次室内首飞炸机无数,但因在卧室大床上,且地上铺满了大大小小的垫子,所以无任何炸机损失,第二天室外草场首飞,找到了感觉,虽然有三级到四级左右的风~~~

第三天再在室内飞行时,虽然也炸机,但已经感觉入门了~~~

第四天在坛里按高手测试过的参数对原厂控上十字盘混控的参数进行修改后,室内飞行的稳定性得到了质的飞跃,现在室内悬停已经很少炸机了,且配合熄火开关在坠机时进行保护,机子不再因负螺距拍向或砸向地面,而是飘向地面,室内飞目前已经无压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天才,我只是入手六通机前,先苦练了两周的模拟器,并且目前仍每天坚持模拟器与真机配套训练,模拟 ...

不错继续努力哦,我也才买的NANO CP和NANO CPX也是飞模拟器,只是上班忙累,没时间出去飞飞,目前就这水平。模拟器也不是天天飞们主要没时间。对了你买的什么六通鸡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继续努力哦,我也才买的NANO CP和NANO CPX也是飞模拟器,只是上班忙累,没时间出去飞飞,目前就这水平 ...

模拟器,必须天天练,每次抽空飞十分钟即可,超过了效率反而会下降,让眼睛和大脑适度休息后再练,哪怕你有整天的空闲时间,也不要几个小时的练!条件反射需要天天强化才可形成,不是连续练十几个小时就能建立的,那个睡一觉再歇两天就会忘了~~~

我入的是FBL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必须天天练,每次抽空飞十分钟即可,超过了效率反而会下降,让眼睛和大脑适度休息后再练,哪怕你 ...

祝你早日成功 ,以后还可以请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错继续努力哦,我也才买的NANO CP和NANO CPX也是飞模拟器,只是上班忙累,没时间出去飞飞,目前就这水平 ...

NANO CP的控怎么样?手感什么的,可调参数多吗?机子好飞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NANO CP的控怎么样?手感什么的,可调参数多吗?机子好飞不?

遥控器还是份量挺足的,5点油门曲线,12种飞行模式设置,遥控距离800M 7通道遥控器,支持G4凤凰等模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还是份量挺足的,5点油门曲线,12种飞行模式设置,遥控距离800M 7通道遥控器,支持G4凤凰等模拟器
...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来飞固定翼……前段时间推模把控都出了……现在想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来飞固定翼……前段时间推模把控都出了……现在想回来……

可以飞的,这个控还可是设置正反通道,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