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蛇改装RP12叶涵道首飞失败!惨炸

楼主(2013-06-03):
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涵道有点重了,比原厂重了200克,飞行资态操控略显笨拙,起飞有点勉强,
             2动力电池老化,性能大大减退,造成再一次复飞过放断电了。
             3 场地复杂,三次降落都没成功,老过人,没办法农民伯伯大忙季节无法控制。心理素质还不够,直接降麦田都没事儿。主要还是主观原因造成的,教训啊,服役半年的爽机子,瞬间没了。

        炸鸡过程,第三次复飞电池断电,动力消失,失速坠落高度15米。

机身机翼无法修复,设备完好,正在物色新空机,哪里有售的?

明天上视频和图。

网友:
毒蛇的空机淘宝有哇,搜搜

网友:
好像空机是一千多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涵道声浪如何?发视频听听

网友:
空机老苦那边就有,老顾客谈谈有优惠

网友:
飞场人多就是不好降,我今天也是人多,起落架折了

网友A:
老苦有卖,空机身400多,机翼不知道了。我当时买了机身+前起落架。但到现在也没用上,原来炸掉的机身给我修好了。 新机身等着以后上好涵道。

另外RP90比原厂重那么多么? 哪款RP90?一共3个电机版本呢。电流大很多么?

网友:
那么大的飞机重200克应该问题不大,电池不行可能是主要原因。

网友:
TB十月航模那有空机

网友:
如果是选用Typhoon 700-68 那颗电机
最大电流达140A
电池可要好一点的才不会断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苦有卖,空机身400多,机翼不知道了。我当时买了机身+前起落架。但到现在也没用上,原来炸掉的机身给 ...

RP90就是RC90把涵道外壳改成了金属的 所以重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RP90就是RC90把涵道外壳改成了金属的 所以重了很多

RC90是12叶的吧,RP90就是毒蛇原厂涵道换金属筒

网友:
经验教训就是感觉不行了就别复飞。这个飞机复飞不容易。我2次复飞都受伤。

网友:
90涵道  ,电池太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