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S的问题

楼主(2013-06-03):
看了好几遍APS设置视频有几处不明白,
一  就是设了油门定速后,在什么时候切换,是用NOR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飞起来,在切IDL2吗?
二  感度设定看灯号已经正常了,可是为什么在长按APS的SET键两秒那个监测中,后两个灯不亮呢?你动动方向,他又开始闪绿灯,然后监测相应的功能 结果就灭了 ,应该是长亮绿灯才对。如果不使用两点之间巡航,只是使用APS的增稳功能,我能不用管这些吗?

楼主:
一  就是设了油门定速后,在什么时候切换,是用NOR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飞起来,在切IDL2吗?  应该是:使用APS时 用NOR和3GX的模式起飞,起飞后到空中,油门在中立点以上,再切IDL2油门定速,然后再开APS开关
二  感度设定看灯号已经正常了,可是为什么在长按APS的SET键两秒那个监测中,后两个灯不亮呢?你动动方向,他又开始闪绿灯,然后监测相应的功能 结果就灭了 ,应该是长亮绿灯才对。如果不使用两点之间巡航,只是使用APS的增稳功能,我能不用管这些吗?可能是拨动开关的速度太快,如果不用两点导航可以忽略这个测试。

网友:
1. 如果電調設了定速,建議在起飛時就進入定速,切換normal, idel時,建議只改變油門中點以下的螺距,切到idel后再進入APS模式
2. APS控制盒上的SET鍵,長按三秒是進入磁力計校正,短按一下是進入震動測試,長按二秒是進入GPS飛行模式指令檢查
   進入指令模式檢查時LED 1閃爍綠燈,四個LED分別代表四種指令,指令對了,LED燈就會變成長亮綠燈,錯了就會熄滅
   撥動左右撥桿進入或反回上一項測試,四個指令分別為GPS航點設定,導航至A點,導航至B點,AB點巡航
   測試完成,請關閉電源離開指令檢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