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和单片机产生的pwm信号问题

楼主(2013-06-03):
请问朋友们,众所周知,单片机可以产生pwm信号,接受机产生的pwm信号和它的
信号一样吗?
我想用单片机模拟接受机得pwm信号,怕不通用,希望懂得指点一下,谢
谢啦。

网友A:
量好周期,间隔,一样!用示波器抓抓,就全明白了

网友B:
哈哈你要先弄懂PWM的真正意思。。。。
理论上 是一样的。。没有不一样。。。接收机里也是单片机。。。

网友C:
周期:20ms,脉宽:0.5~2.5ms。

网友D:
都是用pwm信号控制的,肯定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