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前进的问题

楼主(2013-06-03):
其实无论是FPV还是航模摄影,多数时候我们是需要让四旋翼前进的,FPV就是快点,航模摄影慢点,对于固定翼来讲,这是天生的,但对四旋翼来说,就得手一直向前推方向杆,不知大家都是怎么做的?俯仰的控杆是自动回中的,如何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前进速度,大家怎么做到的,我的四旋翼总是在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动得没区别,我也想让它保持一个匀速前进,无论是快还是慢?请教一下,大家如何做,是用的普通飞,还是用无头??俯仰怎么控。

网友:
我也在想以后FPV能不能定速巡航,开车定速巡航用多了。

不知道微调有没有用。

或者改变飞控的中立点,不过这样悬停的时候,就要一直拉杆了。或者能够搞个AUX开关控制巡航?

网友:
没太明白。没觉得这是个问题啊。

网友:
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挺实用的

楼主:
微调调的是起飞时水平偏离,曾想过在MWC中调用加速度计微调,就是那个调整无风定向飘移问题的,就调的让他向前飘,但似乎飘移太小!还是你那个名对,就是定向巡航,我想要的就是这个,而且真就是想用AUX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调的是起飞时水平偏离,曾想过在MWC中调用加速度计微调,就是那个调整无风定向飘移问题的,就调的让他向 ...

自己写代码,肯定能实现。 不过我实在没有时间写了。

网友:
把油门线接到8通道,然后把8通道指定给遥控器上的旋钮!

网友:
应该是可以弄成可编程1里面的混控  用一个开关控制油门混控其他通道的开 关!

网友A:
我试过(MWC飞控)加电开机后,在解锁前让机身稍微前倾再用遥控器校准陀螺和加速度传感器。解锁后推油门不推仰俯杆机子也会一直向前飞。

楼主:
定向巡航  真应该是多旋翼的一个基本功能,为啥商家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MWC飞控)加电开机后,在解锁前让机身稍微前倾再用遥控器校准陀螺和加速度传感器。解锁后推油门不推 ...

这个方法方便。

网友:
在控上动脑筋似乎更靠谱

网友B(2013-08-10):
简单,俯仰弹簧拆了加阻尼

网友:
有点意思,其实就是多一个功能,厂家可以开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俯仰弹簧拆了加阻尼

呵呵,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2013-11-12):
俯就是前进,仰就是后退。。。。。。。。。。。以此类推

网友C:
一键返航就是定速巡航返回,如果反过来就可以定速巡航前进了

网友D:
太专业 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