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的一塌糊涂!新手飞FBL80的福音!调整十字盘混控三个参数!一楼新加D/R参数更新

楼主(2013-06-03):
一楼底部新加更新,调整了大小舵普通模式下的副翼和升降舵量,从原厂100均调整至78,目前敢像模拟器里一样打大一些的舵了,手感很细腻!

目前又有新的调整,D/R大小动,副翼 仍为78,升降透调至 90,尾舵调至 85,目前室外一二级微风时,也用这个参数,超过二级风时,改用原厂参数~~~

在此感谢 th_ft 前辈的分享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3565&extra=&page=1

昨晚按照 th_ft 前辈此帖5楼、10楼参数,将我原厂X-6S控(原厂两款,X-6H的不带液晶屏,控上的参数不可调)的十字盘混控参数(SWAATS中的

SWASHMIX项)参数分别调整为:

ELEV(升降舵,管前后方向)调整为: 45(原厂值为45,此项不动!)

AILE(副翼,管左右侧飞)调整为 -45(原厂值-60)

PIT(螺距值)调整为 45(原厂值60)

调整后试飞了四电,太爽啦!比原来好控制太多了,第三电、第四电几乎可以室内小空间悬停完整块电池了!

原厂电池悬停时比较给力,可以达到6分钟左右,才接近3.75V!

本来还想再调整一下螺距曲线,取消油门中立点以下的负螺距值,结果今晚测试了几次熄火开关后,发现完全没必要了,还好几次被我搞出了类似熄火降落的效果!从之前的砸向、拍向地面,变成了飘落地面,断火落地前竟然有两次出现的类似爆桨声音,与凤凰4.0模拟器里的熄火自旋降落里的声音很相似!

以后再也不用油门降到最低,机子拍向地面了!调整完十字盘混控数值后,正螺距出现的油门值MS比之前提高了,原来接近50%的油门即可以起飞了,现在要用到接近70%的油门才能升起来,这样出现撞墙,扫桨前,马上打开熄火开关,由于油门此时处于70%左右(静止悬停的油门值),此时切熄火开关后,主桨的正螺距值较大(切熄火开关后油门处于中立点时应为零螺距),机子比自由落体下降速度要慢的多,与之前砸向或拍向地面几乎是快动作与慢动作的区别,差异非常之大!

这样操作的好处是,以后切换3D倒飞时,由于油门处于70%的量,不会掉太多的高度,我想应该适合于室内小空间翻跟头了,改天去室外草场测试~~~

新手们忘掉炸机前油门降到最低的动作吧!那个坑爹的动作,导至主桨负螺距加速度冲向地面,坠地时对机子冲击太大,我今晚有两次还是没适应过来,两次条件反射油门到最低,脚架后部都被炸脱出来,我说再次起飞时怎么有很大杂音,切熄火飘落(绝对是飘落,比自由落体要慢)后,仔细查细,脚架后部脱出了,按回去重飞,杂音消失!

不知为何,调整参数后,机子对地效的反应没这前那么强烈了,油门微操时,不再像之前那样像只灰老鼠一样,贴地窜出去失控炸机,非常有利于新手垂直起飞悬停!

新加更新

修改了D/R(大小舵,也叫双率)中普通模式下的:

ELEV(升降舵,管前后方向)调整为: 78(原厂值为100,共上下两项对称的),最新修改到 90

AILE(副翼,管左右侧飞)调整为: 78(原厂值为100,共上下两项对称的,同上)

RUDD(尾舵,管机身正、逆时针旋转)调整为:85(原厂值为100,同上)

调整后试飞了三电,效果很满意,手感又细腻了,敢在室内做出一些大舵量类似模拟器里的动作,撞墙前可以做出大舵量,脱离危险后打反舵停止然后再打反舵水平机身,手法比较顺滑,不像之前只敢小舵量快速微操(碎舵),感觉很好用!室内飞推荐!

6月7日期新加更新

刚才又按我收藏帖子里高手的参数,尝试修改到70,我擦!稳的一塌糊涂!太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啦!悬停了两电,不炸机了,由于空中时间变长,5分钟下来电池还剩3.72V了,建议控上倒计时还是设置到4分半比较靠谱,否则容易电池过放~~~

70手感后面感觉太过迟钝,改为楼顶提示参数D/R大小动:副翼 仍为78,升降透调至 90,尾舵调至 85,

分享炸机后十字盘轴承脱出后修复的小经验

前天室内悬停,在床边扫主桨后,由于没收油,当时也没切熄火,以为给油后能升起来,油给小了,带油扫桨,结果十字盘轴承脱出了~~~

本来想拆旋翼头螺丝的,但套机带的原厂工具,那个小十字螺丝刀根本放不进螺丝里,感觉十字螺刀的口太大了怕滑丝(手头也没螺丝胶),后来用巧劲,先用瑞士军官刀的牙签(主要是软,不会把上十字盘的材料压坏),先把轴承一边给放回槽里,然后两边都压进去一些后,改用原厂自带的内六角板手,水平压在上十字盘上(紧贴主轴,对尾向的主轴前和主轴后)后两边加压,两手指抬住下十字盘下部,成功放入后,一点问题没有,后来又炸了两回,一点问题没有~~~

所以以后大家有这个出来,别紧张,找个软的牙签之类的,先找好角度,巧劲压入一边,然后再把另一边压入一部分即可,然后换内六角板手,两个手指肚顶住下十字盘下部,两个手指水平压内六角板手千万不要掰球头(肯定会掰断的),稍用力压入即可,注意两边的力度一样,然后找平后对码检查主桨转动情况即可~~~

网友A:
。!!!   自从调了十字混控,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一口气上8楼、、、、、
学习了,不知道SCP能不能通用!!!  机器返厂焦急等待中!!!等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自从调了十字混控,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一口气上8楼、、、、、
学习了,不知道SCP能不能通用! ...

感觉原理是相通的,但具体调整的参数值需要高手来测试,我是同款机用 th_ft 前辈反复调试后的现成参数,前人栽树好乘凉啊~~~

参数调高了,调低了飞起来都不乘手,就跟调油门中立点零螺距一样,高了低了都不好,容易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原理是相通的,但具体调整的参数值需要高手来测试,我是同款机用 th_ft 前辈反复调试后的现成参数,前 ...

恩恩  等鸡鸡回来了自己也试试!

网友B:
无副翼系统的十字盘还有混控?
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系统的十字盘还有混控?
糊涂了。。。。。。。

这个绝对有!请参见原厂X-6S中文版说明书,目录第一页,3.6项,对应第17页,3.6十字盘混控

十字盘混控(只适用于CCPM三个舵机120度直升机),请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系统的十字盘还有混控?
糊涂了。。。。。。。

修改完十字盘混控参数后,效果惊人,否则没效果我也不会发此帖了~~~

改善效果很明显!

网友C:
虎头猫兄:

谢谢分享。
帮顶。

请问你这个原厂控有 D/R双舵量、EXP舵机敏感度 可调吗?

陈伯

网友D:
原厂X-6S控很好用吗? 在犹豫到底用原厂控还是华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虎头猫兄:

谢谢分享。

回陈伯老哥这是说明书目录

D/R双舵量  这个必须有啊!

EXP舵机敏感度  这个不知道是否指舵量行程,如果是就有

附:百度文库X-6S的中文版说明书,可在线阅读
http://wenku.baidu.com/view/6b876c1f10a6f524ccbf857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X-6S控很好用吗? 在犹豫到底用原厂控还是华控。

我没用过好控,无法做出对比,但比SM2000模拟器那个控强太多了,模拟器的控回弹感觉是靠钢片,非常硬手,想做出微操作很难,想手法细腻想都别想。但X-6S控的手感就非常细腻!对我来讲手感相当赞!我可以在真机上做到一些模拟器控上做不出,也不可能做出的动作,微操作的手感很流畅!

控的做工我个人感觉一流!完全没有玩具感,做工精细!这一点相当赞!分量也比模拟器的足,根本没有模拟控的那种廉价塑料感!拿在手里有专业感!

目前没用过其它航模级控,无法回答你问的好坏,但你要知道一个道理,一份价钱一分货~~~

此控驰远淘宝官网卖298元,你别拿他去和1800元的控去比就行了,这道理我想你懂的~~~

我是准备将来升级到FUTABA T8FG,也可能Spektrum DX7s之类的好控,但现在入手还太早,X-6S就是我目前水平的练习控,至少目前对我来讲很满意了,该有的功能都有了,很称手!

控上的倒计时提醒功能很好用!这个要再赞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好控,无法做出对比,但比SM2000模拟器那个控强太多了,模拟器的控回弹感觉是靠钢片,非常硬手, ...

SM600模拟控我用过,那个感觉太差了;伟力的的控也用了,感觉也不好而且反应迟钝,现在准备弄个FBL的玩玩,纠结控有没有必要一步到位。
感谢你的分享,学习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600模拟控我用过,那个感觉太差了;伟力的的控也用了,感觉也不好而且反应迟钝,现在准备弄个FBL的玩玩 ...

SM2000的控是SM600控的官方升级版,上了好多金属件,官方称有质的改善,刚拿回家时,我感觉还凑合,做工也还勉强过的去,但仍能感觉到塑料感和玩具感。但拿回X-6S的控后,对比之下SM2000那个控的做工只能称之为垃圾了!相比之下手感更垃圾!

如果你不能确定在魔路上能走多远,先搞了个X-6S的套机版(套机买划算啊!单买就亏了!),先玩着,就算将来升级好控算是重复投资,那也没花多少钱,这一两百元真是小头了,可以忽略!

将来上两千元左右的好控时,X-6S可以专接模拟器用,两千的好控我可舍不得接模拟器用,毁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X-6S控很好用吗? 在犹豫到底用原厂控还是华控。

关于驰远原厂控的做工评测你可参见此帖5楼,有拆控细节评测,这个是原厂套机标配的X-6H不带液晶屏(参数不可调)!X-6S带液晶屏,电路更复杂一些~~~

你可以看看做工
其实我把遥控器拆得这么散,主要是在调节油门控杆弹簧的时候,看到了它的转动部分竟然是滚珠轴承,所以干脆大拆看看。”你会知道细腻的手感是怎么出来的~~~整个遥控器里面应该有8个滚珠轴承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5575

网友:
果然调完好点了,不过舵量还没调!t8fg十字盘跟你说的不一样,他有四项还有指向性,能有用t8
fg的出来说下吗

网友E:
FBL80太贼了吧!新手可能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FBL80太贼了吧!新手可能不行吧!

室内小空间飞的确压力比较大一些,感觉一电仅悬停飞五分钟已经是极限,精神非常紧绷,时间长了受不了!室外草场三级风以内无压力!

目前我调过控上的参数并启用熄火开关后,室内飞已经接近模拟器里的效果了,感觉比模拟器还要好控制一些,但稍大舵量微操时对空间有要求,对手法要求较高,稍不注意舵给大了就很容易撞墙扫桨,不过配合熄火开关我的主桨至今没任何问题,表面连个坑都没有!

昨晚又飞了四电,目前很少炸机了,坠地时也是很轻柔的飘落了~~~

目前已经能比较稳的起飞,地面效应引发的失控感没有之前强烈,当然与我对油门微操的训练有长进有关,模拟器专项训练里主要练习的是舵面反应,但油门微操要退出训练模式才可,平时相对训练的少,近期一定要加强!

昨晚在模拟器里练了近两小时熄火降落,炸机50次吧,终于搞定了,目前10次能有8次左右的成功率,其中1次能定点落在圆心附近~~~

那个要先给负螺距积转速,然后要求舵面有抬头减速动作,动作大了会有爆桨声,同时控制螺距至零螺距,然后是通过正螺距对最后一点积蓄能量进行适放,并配合压头动作摆平机身,使直机轻轻飘落地面,如同一片树叶,很好玩,改天去室外草场试试~~~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室内小空间飞的确压力比较大一些,感觉一电仅悬停飞五分钟已经是极限,精神非常紧绷,时间长了受不了!室 ...

那你认为我是上FBL80还是fbl100,911目前飞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认为我是上FBL80还是fbl100,911目前飞的还可以!

我是把坛里所有关于FBL80和FBL100的帖仔细看完后才做的决定!我没飞过FBL100所以无法给你准确的建议!

但看驰远厂家的宣传,FBL80是厂家在FBL100的基础上做出改进调整后的产品,一些之前FBL100产品先天设计上存在的不足,在FBL80上得以改进~~~

特别是对FBL100配重(重心)和锁尾问题的改进上,目前我还没有练习到航线所以对锁尾的改进我目前没有深度体会~~~

还一个问题就是重量!重力加速度是物理定律,FBL80克重低于FBL100,就有可能促成FBL80的耐炸度要强于FBL100,而FBL100的耐炸度是迷你六通机里大家公认的非常高的!

希望你找来坛子里大部分FBL80和FBL100的帖子,包括一些横向对比帖后再做决定!

另外提供一个消息,我个人更倾向于FBL80是因为FBL100不久将要推出官方无刷版,目前正在测试中,飞好了FBL80,如果届时FBL100无刷版口碑好,我很可能会升级到FBL100无刷版~~~

但无刷版的耐炸度都要相对有刷版低很多,这个从WASP NANO CP X无刷版就可以看出,之前我是倾向于泉速的这款100级小电直的~~~

所以先练好有刷版的FBL80再考虑升级到无刷版的FBL100算是明智之举~~~

FBL80进行了有效减重,虽然是非常普通的空心杯电机,但是电机是炭刷版的,配合这个克重,可以做到很好配重,动力甚至接近100级的无刷版电直~~~

以上信息都是我看帖总结出的,希望对你的选择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坛里所有关于FBL80和FBL100的帖仔细看完后才做的决定!我没飞过FBL100所以无法给你准确的建议!

...

谢谢你的指教,就如fbl80!

楼主:
一楼新加大小动D/R普通模式下的参数修改,调整后手感更细腻!

楼主:
一楼新加上十字盘轴承炸机后修复原状的小技巧~~~

不拆螺丝!

网友F:
虎头猫玩80很认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虎头猫玩80很认真啊。

按老猫前辈的指导修改大小动(也叫双率或大小舵)的参数,并参考其他前辈的参数调整经验,刚才把D/R大小舵普通模式下的升降和副翼均再次调低至70,我擦!简直稳的一塌糊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原厂X-6S控很好用吗? 在犹豫到底用原厂控还是华控。

按我的使用感觉来看,原厂控的手感要好过D10,而我另一个控DX7S来说又是偏硬点,6S就刚好合适(个人感觉)。但是原厂控 有个缺点就是扩展性不好,只能玩驰远的小飞机,相信随着驰远不断推出新品:80级,130级。就是只能玩该公司的电直,我们一样有多种选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老猫前辈的指导修改大小动(也叫双率或大小舵)的参数,并参考其他前辈的参数调整经验,刚才把D/R大小舵 ...

呵呵,70我还是感觉肉了 点了,就是迟钝。室内四面悬停熟练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我的使用感觉来看,原厂控的手感要好过D10,而我另一个控DX7S来说又是偏硬点,6S就刚好合适(个人感觉)。 ...

目前感觉X-6S的原厂升级液晶屏控很超值!这个就当纯练手,等上进阶机时,再考虑好控~~~

这个目前用完全够用了,也不贵!就算将来废掉,那点钱也可以忽略了,且还可以当模拟器训练专用控,手感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70我还是感觉肉了 点了,就是迟钝。室内四面悬停熟练了没有?

卧室空间还是有些小,所以先70吧,等室内正飞自旋过来再调高一些~~~

昨天试了一下空中对尾改对头,炸机了,所以先把对尾搞定了再慢慢来吧,对尾到两侧基本OK了,但空中从对尾转180到对头,室内空间感觉还差点,很容易撞墙,室外飞应该没问题的~~~

继续练模拟器去了~~~

模拟器里训练模式里的熄火降落已经搞定了,但退出训练模式后正常起飞后,再搞熄火降落还要再摸索一下,很好玩~~~

网友G:
新人进来学习学习,看着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70我还是感觉肉了 点了,就是迟钝。室内四面悬停熟练了没有?

刚才飞了两电,对尾几乎可以定点悬停了,非常的稳!

结果第二电想练练对头,擦!各种炸……有一下竟然挂窗帘上了

最后一次舵给大了结果头冲我就飞过来了,速度很快,我一个侧闪,擦!射墙上了,砰一声……

绝对的大炸……

上十字盘带十字盘轴承脱出,大齿盘脱出一部分与主马达齿错位,小心装回去,原地满血复活了!小机真耐炸,射墙上时主桨扫墙,上来发现一点儿没问题没有

原厂的泄力设计还是很不错的,不打算把十字盘轴承粘上了,那样的话炸机时无泄力点一定死的更惨……

自信心很受打击,再练练模拟器再拿真机练对头吧,室内感觉还是空间小,空间要再大点儿应该就能适应过来了~~~

看来真机对头这关是很难过,练对头可比第一次练对尾时炸的厉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人进来学习学习,看着好复杂

慢慢来,直机航模入门门槛本身就很高,要学习很多知识点,很多项还都是相关联的,少了那项都不行,路还很长,急不得~~~

网友H:
顶起,非常给力的心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才飞了两电,对尾几乎可以定点悬停了,非常的稳!

结果第二电想练练对头,擦!各种炸……有一下竟然 ...

80室内对头是有难度的,当时刚买回来时我100室内四面可乱转了,上80了还是不敢对头,后面多飞几次后才慢慢转过来了。十字盘轴承粘了也没事,80是耐炸的,关键是炸鸡时要及时打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起,非常给力的心得

感谢前辈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室内对头是有难度的,当时刚买回来时我100室内四面可乱转了,上80了还是不敢对头,后面多飞几次后才慢慢 ...

有几次撞墙前还差5公分救回来了,老切熄火,一电飞不了几下,急啊~~~

看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稳扎稳打吧,我打算把模拟器里正飞自旋过了,再用真机练了,现在模拟器里正飞空中对尾转对侧和对尾都没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几次撞墙前还差5公分救回来了,老切熄火,一电飞不了几下,急啊~~~

看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

建议你还是接着练真机对头,找个大点的地方,地上慢慢起飞,你手法已经熟练了就是差和真机的融合了,你要是练模拟器自旋,到时对头又混乱,这样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你还是接着练真机对头,找个大点的地方,地上慢慢起飞,你手法已经熟练了就是差和真机的融合了,你要 ...

感谢老猫前辈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老猫前辈指点!

按的我经验是过了对头,然后空中融合四面,就是慢慢地空中转四面,熟练了就演变出自旋。模拟器上练自旋,很难找到真机的感觉。。特别是你这8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的我经验是过了对头,然后空中融合四面,就是慢慢地空中转四面,熟练了就演变出自旋。模拟器上练自旋, ...

按老猫前辈的指点,昨晚又用真机试飞了三电对头,基本搞定啦!

第一电又是一次大炸,不过这回切熄火开关了,很及时~~~

第二电时,有一次错舵,撞我腿上了,还好熄火开关很及时,不过还是有些疼的~~~

后来一次又冲我脑袋来了一次,心魔啊,这回强忍没闪开,过来时控制住后悬停在我头顶上,心里还是太紧张了,结果错舵了,射身后门框上了,坠机时还用手接了一下,打手没接住坠地,十字盘轴承脱出,大齿盘有些下沉……不过在仔细检查维护后均原地满血复活了~~~

第三电前,等电机冷却的时间,又在模拟器里巩固了一下正飞四面悬停,模拟器里对头位基本可以完成定点悬停了,下一步准备练自旋了,八向悬停都已经没问题了~~~

结果真机第三电时,整块电对头悬停下来了!非常成功!有两回脱控至少三四秒时间,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老猫前辈的指点,昨晚又用真机试飞了三电对头,基本搞定啦!

第一电又是一次大炸,不过这回切熄火开 ...

我也在练自旋,顺时针过了,到逆时针。最近工作忙碌,只能断断续续地训练,真羡慕你能有大把时间玩啊。

楼主:
一楼新加更新~~~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I:
求LZ QQ   要入80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LZ QQ   要入80

请进群里驰远官方群里交流,高手很多,我还是菜鸟~~~
HiSKY直升机 QQ 技术讨论群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3698&extra=page%3D1

网友:
十分感谢。昨天找一个晚上群,都没找到,

网友J(2013-09-17):
你好,我也准备购入这台小鸡鸡,想请教下你,要必买入那些易损件呢?还有X-6S这个控怎么样?我又devo10  想买多个玩模拟器。

网友:
此帖值得学习。

网友(2014-03-08):
貓大的設置太受用了,下班立马来试试结果再跟各位报告

网友K:
跳完十字盘参数,怎么感觉比原厂还灵活啊?
是我已经习惯原厂设置吗?
是不是那排参数都设置45就是了?

网友:
好帖 学习啦,为以后换无副翼做准备

网友L(2014-04-10):
小白问一下,FBL100可以用这样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也准备购入这台小鸡鸡,想请教下你,要必买入那些易损件呢?还有X-6S这个控怎么样?我又devo10  想 ...

主、尾电机必买,一般200电就挂了,这个是消耗品,主桨要备几对,遇练习瓶颈期,某个动作过不去霸王硬上弓容易在大炸时主桨撞到硬物蹦出缺口,影响桨的平衡引发共振~~~

十字盘拉杆大炸时容易蹦丢,其它件都不太容易坏,看寸劲,熄火切的及时损失就小,带罩损失也要小的多~~~

刚看到,回的晚了,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小白问一下,FBL100可以用这样的参数吗?

不能照抄,但原理是一样的,先搞清原理再调整,部分参数项请与说明书对照,选项的参数调整位置可能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跳完十字盘参数,怎么感觉比原厂还灵活啊?
是我已经习惯原厂设置吗?
是不是那排参数都设置45就是了?

参数前面的正负号代表通道的正反向(正号是看不见的,“-”负号代表反向),通道的正反向不能动,后面的数值统一成45即可!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主、尾电机必买,一般200电就挂了,这个是消耗品,主桨要备几对,遇练习瓶颈期,某个动作过不去霸王硬上 ...

都飞了几个月了。。。前段时间才把它改成ncpx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也准备购入这台小鸡鸡,想请教下你,要必买入那些易损件呢?还有X-6S这个控怎么样?我又devo10  想 ...

有D10没必要再买X-6S了!

X-6S控本身性价比不错,但与同样性价比见长的devo10万能控根本没的比,一份价钱一分货!

另:X-6S控玩模拟器,有时个别通道会出现错位,需要重新校准通道后才能正常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都飞了几个月了。。。前段时间才把它改成ncpx主板

改主板,那舵机呢?还用原来?变化如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改主板,那舵机呢?还用原来?变化如何

好飞很多,比80稳。。。可能是我手法问题。80静的时候真的可以脱控。。。一旦动起来,就有点抓不住。使用原厂舵机,改下就可以。改后用ncpx的桨,动力杠杠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596    改装贴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能照抄,但原理是一样的,先搞清原理再调整,部分参数项请与说明书对照,选项的参数调整位置可能会不一 ...

谢谢前辈指点,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你文章中“AILE(副翼,管左右侧飞)调整为: 78(原厂值为100,共上下两项对称的,同上)” “上下两项对称”,我原厂值,上面E是0、下面R是100,如果按您的改法,应该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前辈指点,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你文章中“AILE(副翼,管左右侧飞)调整为: 78(原厂值为100,共上下两 ...

请参照一下说明书,你的可能是新版控,参数的对应位置有所调整,建议你根据新版说明书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飞很多,比80稳。。。可能是我手法问题。80静的时候真的可以脱控。。。一旦动起来,就有点抓不住。使用 ...

好的,去学习学习!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
帮顶帮顶,对新手帮助很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