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还搞了一些步进电机,不知道型号,电流多大求救。

楼主(2013-06-03):
今天还搞了一些步进电机,不知道型号,电流多大求救。

上图有真相。

大的是57*75长度。小的是57*50

这个电流是多大啊,淘宝上说电流大会烧驱动器。特来求教。

网友:
使劲盯着看,不烧电流就很大。

网友A:
一般来说57的好像没有超过3A的吧,我的加长的也就3A啊

网友:
带载工作半小时发热不严重就行了,没那么容易烧的

网友:
57电机 你先设2A看驱动热不温热的话在加点一般不超过3.5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57的好像没有超过3A的吧,我的加长的也就3A啊

這個不一定哦
我手上最長的57步進是4.6A的
長度130MM
日本美蓓亞 MINEBEA

网友:
谢谢委员长,还真不支点怎么确定电流了

网友:
谢谢委员长,还真不知道怎么确定电流了
打错别字了

网友:
测一下电阻,也许准确些。

网友:
使用时没有糊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