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伙会不会肥了点儿,要不要减肥

楼主(2013-06-03):
如果 铸铁的话,58.8*7.8=458.64KG。。
会不会肥了点儿?
到时候移位什么的,一个人是搞不定了。

我结构随便画了下,
请拍砖。。。

网友A:
体积算是的空心立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算是的空心立柱吗?

肯定是空心的。

网友B:
查表,铸铁6.8~7.3。多大行程?这个体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表,铸铁6.8~7.3。多大行程?这个体量~~

X500,Y600,Z还有浮动。

网友:
既然已经建了模型,何不把有限元仿真也做了,看看应力集中在哪里,变形量多大。然后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砍几刀。

网友:
底座看起来比较薄啊?

多大尺寸的铸件壁厚多少,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参考值。这样大的行程重量也不会太小,楼板上估计是放不成了。

如果只是干干铝合金等软材料,轻一点、薄一点也不所谓。

网友:
一体的是好,但很难加工,楼主要注意啊

网友:
路过 拿分走人!帮顶!

网友C:
伙计,壁厚15不算薄,我是说底座的整体厚度能不能加厚点。

底座的整体厚度加厚点,壁厚减薄点,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伙计,壁厚15不算薄,我是说底座的整体厚度能不能加厚点。

底座的整体厚度加厚点,壁厚减薄点,行不。

嗯,嗯,我再改一下。。整体加高,里面的加强筋不用也加那么高吧。

网友:
重复重复再重复,周星驰电影里的这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再改一下。。整体加高,里面的加强筋不用也加那么高吧。

加强筋有厚度的70%也就差不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