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0 到底好不好飞?

楼主(2013-06-04):
前几天看一个模友飞J10,有些心动。但又听到一些声音说J10首飞炸机率很高。故想请教坛内飞过J10的模友解答

网友:
重心找准,很好飞

网友:
我首飞成功了,调好了还是挺好飞的,不过第二块电就撞楼牺牲了

网友A:
GWS J10 首飞炸机的飘过~ 朋友的也紧随其后首飞即炸。。。。舵量太大了。

网友:
看个人的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WS J10 首飞炸机的飘过~ 朋友的也紧随其后首飞即炸。。。。舵量太大了。

设置EXP就好很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置EXP就好很多了

设了,没用。论坛上说D/R要设30%, 谁知道这飞机要设D/R呢,一般都是100%使用的,设置EXP就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了,没用。论坛上说D/R要设30%, 谁知道这飞机要设D/R呢,一般都是100%使用的,设置EXP就够的。

看来你只玩固定翼的,手法太粗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只玩固定翼的,手法太粗矿啊

固定翼,并且要涵道。  总希望靠EXP在小范围微操作,大范围大舵量,爬升横滚动作迅速。 谁知道J10也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EXP就好很多了

这条挺有用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并且要涵道。  总希望靠EXP在小范围微操作,大范围大舵量,爬升横滚动作迅速。 谁知道J1 ...

谢谢楼上的经验!看来总结一句话就是EXP要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