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魔头有关三极管C8550一个问题

楼主(2013-06-04):
C8550有没有贴片的?直插的太占地方了!如果没有可以用别的替代吗?

网友:
sot-23封装的一大把
嫌大还有sot-323封装
再嫌大还有sot-523封装

楼主:
请问,针脚和直插的一样吗?

网友:
贴片的不少呀。SOT-23封装的,很便宜。

网友A:
8550是PNP的管,贴片的是SOT23封装。品字脚。顶是C.左是B,右是C.便宜。我工厂里大把,几分钱一个。你要是近深圳的话。来我这里。我送10个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50是PNP的管,贴片的是SOT23封装。品字脚。顶是C.左是B,右是C.便宜。我工厂里大把,几分钱一个。你要是近 ...

谢了!,楼上的,我离你很远。我附近看看有没有卖的。

网友:
怎么两个c?应该是顶c,左b,右e。印字面向上,品字形

楼主:
和直插的一样?就是中间的冲上了,是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