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 PRO DFC, 补充了开箱、安装、走线, 欢迎指导

楼主(2013-06-04):
       说来入魔有一年了,之前是玩FBL100,没用模拟器就直接玩,炸多了机机就不太听话了,因此有半年多时间没玩了。今年发了不少奖金,手又痒了,于是一时兴起想入个450来玩玩。一直在论坛问问题,得到大家的帮忙,也想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

       在网上比较来比较去,决定入亚拓450 DFC,因为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新手多花点钱入好点的精度高的飞机好飞一些,等有经验了再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配。

       控则受Suv大的开源固件诱惑坚决入了DEVO10,就算多个卖家一再声称3GX与DEVO10存在兼容性问题,但还是义无反顾的入了DEVO10。同时顺便就买了双向传输控制盒和转速传感器,其中最有用的还是电压传感器,一到设定电压就报警,实在不用担心电池过放了。

       充电器原本是说买B6AC串充,后来看到UNA6+并充就动心了,虽然贵许多,但想着也多不了多少,关键是是使用很方便,所有电池全插上就不用管了,于是干脆入了UNA6+保姆,正好手上还有一个10A的电源:

--------------------------------------------------------------------------------------------------------
注1:想不到贴子还没有贴上内容,就成了讨论控的地方了,意见分歧好像很明显的样子,看来真是谁用谁知道啊

注2:57楼~60楼,增加了开箱、安装、走线的部分,有图有真相哦: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222&extra=page%3D2&page=3

网友:
哈哈,这控劝你还是早点放弃,其他还好@!!

网友:
推荐JR XG8

网友:
我用FUTABA T8FG 不会后悔的。之前我也是用华科尔的。

网友:
兄弟   换控  赶紧的   不然你会心碎的

网友A:
这套多少银子呀

网友:
听说花科尔的控要失控

网友:
进来围观学习~~~

看来大家对这款控比较有争议~~~

网友:
其他都好,控就....

网友:
楼主我顶你 我也是devo10 很好的控 没用过得少喷

网友:
虽然我不是华科儿的托。有人用国产的控还是要支持的。

网友:
我也用D10,没发现有什么不好,全中文界面,很方便使用。

网友:
华科尔的控不是挺好的嘛,这个控哪里有失控记录,烦请发出来看看。没用过还真不要乱说。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款控,性价比不错!!

网友:
A6电源10A太小了,小心烧电源

网友:
听说华的双向控 会干扰futuaba 的 2.4g控 当心哦

网友:
以前用2801PRO很不错的

网友:
话说您用0.6A冲电是不是有点低啊。
看到您买控电了,您要是用着不错的话麻烦PM个链接。。
D10上的电量显示少一格就要冲电哦。。

网友:
DEVO10 控480 路过,目前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出来喷的人,麻烦举出自己的实例,否则别误导新人!

网友:
华控很不错了,我的华D7比14fg出勤率高,哈哈

网友:
我用的也是d10 玩450和d02s  而且接收机的天线都是随便绑的 直升机飞不了多远 飞远了也看不清姿态,玩了有大半年了,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说d10不好都是和高端控对比 ,没有可比性

网友:
都说华科尔的和天地飞的控不错呀,,到底哪个好呀,,我纳闷了,

楼主:
昨天晚上论坛坏了发不了了,今天晚上继续.
没想到大家对这控有意见,不知道为什么.卖家的技术支持把什么问题都怪在控上.但又说不清楚到底有什么问题

网友:
好机,好控····

楼主:
RE: 亚拓450 PRO DFC开箱、安装、调机、试飞、维修,欢迎指导

引用 网友A:
这套多少银子呀

所有的加一起过6千了

网友B:
不知道华科尔的控到底怎么惹着各位了,那天我跟一群老模友去玩,我那时用的2801控,450的机子,GP780陀螺,我随便说了句,机子锁尾有点不好,他直接来了句,控不行,换个控吧,我2801用了三年,没出过任何问题,这跟控有毛关系。后面我准备换新的DEVO 8S,这跟钱没有关系,大家看看devo Tx的网站上怎么说的,适合自己就是好的,么用过就不要随便否定别人吧,大家还是应该给新手一点中肯的建议比较好。

网友:
支持用国产控,我用天9.感觉做工扎实。华科尔的黑壳子 实在不大喜欢

网友:
关键是是使用很方便,所有电池全插上就不用管了,于是干脆入了UNA6+保姆,正好手上还有一个10A的电源:
这个必须纠正你一下   充电旁边必须有人看着    坛子里有人发过贴A6充电旁边没人 上万元的航模都烧干净了

网友:
我也用D10至今没有失控记录

网友:
楼上那些用着D10控的兄弟,有哪个是刷了开源固件后控有副翼450的?麻烦给个设置参考一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华科尔的控到底怎么惹着各位了,那天我跟一群老模友去玩,我那时用的2801控,450的机子,GP780陀螺, ...

适合的就是好的!

网友:
我也用d10,刷的开源固件。控450。从没有失控记录。不管是原装固件还是开源固件,都没失控过。那些说不好的,失控的,你们真用过么?!难道用了t8fg上手就会倒飞?用了更贵的上来就自旋翻?用好控只是张点脸,对于普通用户没区别。

网友:
手上也有D10,感觉很好,没有失控记录。看到很多前辈高人都说华的控不好,怎样子不好还请明示,感谢

网友:
D10 换D8S  从没失控过~  很好用~

网友:
哥用天地飞机的

网友:
适合自己就是好的

网友:
d10用了半年没失过控,就是精钢大力指把几个键按的不灵了

网友:
华科尔的控挺好。不要听那帮没用过的人乱说。他们见不得别人用便宜,性价比好的控。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路过围观,好机!D10在用,不错!

网友:
我也用D10

网友:
这个控。。。。。。 450.。。。。  算了不解释

网友:
没用过d10,d7就很够用了,手感好,稳定耐用。飞450,02s未见失控,除非将功率调低到5以下。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把控看得那么重要,功能多对技术提高有帮助吗?有时间和精力不如扎实练好技术。

网友:
还没开装?

网友:
来欣赏电源的

网友:
本人一直用D10 谁用谁知道哈~~~ 不过米多时也想换换主要看看有什么不一样滴~~不过现在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JR、FUTABA的控有中文吗?起码国产的天地飞、华科尔D10、D7等控都是中文菜单,除非你英文很好。

楼主:
一、开箱:包装比想象的小,但很精致

整体来说,外包装比我想象的要小不少,这么大的飞机就装在这么个小盒子里,还这么贵,似乎一点都不划算
外包装被贴了两层胶,仔细看发现原装的封条已经被剪了,是被拆过后用透明胶封的,这是正常的吗?

里面包装是不错滴,就四个小盒子加一个说明书,说明书相比控的说明书,简直就强N倍。

发现两个舵机有漏油,是正常的吗?

3Gx这个盒子没有拆过,保证原装。就这么个小东西,真够小的

其它主要部件全在这个盒子里

是新春版送的亚拓电池,电池会是原装的吗?卖家会换掉吗?如何验证是否原装?

唯一编码,我就找到这些地方,除了机头罩外编码都对上了,说明这些东西都是原装的,为什么罩的编码不一样?肯定是被换过了吧,正常吗?

楼主:
二、安装--开始很顺,越到后面越费时间,经常返工

下午收到的快递,花了一个下午试装了一把,然后晚上再重新上螺丝胶。

竟然发现有一块侧板有一面做工不好,似乎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吧,这是正常的吗?

我是主要按照网上的步骤操作的,不懂的地方再去看说明书

我买的一套螺丝刀没有1mm的,只能使用原配的了简易螺丝刀了,买工具时不知道还要这么小的,店家也没告诉我

这个地方开始也不知道长螺丝装哪里,后来才明白底部长螺丝装两头用于固定脚架,侧面的长螺丝是装在尾部用于固定尾撑杆

装好架子后发现忘记装3GX用的小板了,因为网上贴子没说这个,所以没放进去,后面又拆了放进去。

机身差不多了,还是很帅的嘛,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问题,很有成就感。

然后不好了,装机太投入了,LP给的棒棒冰忘记吃了,差点搞到配件上,还好没有造成破坏性。

楼主:
继续安装

装尾巴,先打点油,再用训练架的四根细杆顶着平等塞到尾管里,这样可确保是平的。
尾巴麻烦的地方是尾旋翼头结构比较复杂,部件和关节多,螺丝多,上螺丝胶需要很有耐心,特别是不能把螺丝给弄丢了,以及螺丝胶不能粘到轴承里。我不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不能用统一的螺丝?为什么这里一会儿是六角,一会儿是十字?统一不就完了吗?完全没有必要用十字的。
尾巴装好就更帅了。

先装电机,再装舵机,电机这两个螺丝感觉没做好,似乎比较容易滑丝,而其它的六角螺丝则很好。注意电机和舵机的螺丝都要放垫片。

然后就是晚上了,焊电调和电池接头,不明白为什么亚拓出厂时不焊上,电机的接头是焊好的,这就很好嘛。虽然没什么难度,但毕竟还要自己动手,上热缩胶还要热风机

关于接收放置的位置,想了很久,最后发现放这里是最好的位置,因为这个10通接收太大了点,放不进JJ肚子里。唉,其实应该做到3GX那么小,就可以有其它位置选择了。
因为我还买了双向传输盒,所以这里有两个盒子,还不能叠着放,我是把两个盒子贴在一起竖着放,不知道其它大大们怎么处理的,我在网上也没看到这么做的,但感觉这样是最合理的,给自己赞一个
好像很少人买双向传输盒,感觉是太贵了点,一咬牙也就买了,就图个好玩。经测试,发现电压测量还是很准的,差距在0.1v左右,但温度传感器就差距比较远了,自带的4个测试传感器在常温下显示的结果都不一样,差距达到3度,唉凑合着用吧。转速传感器就不知道准不准了,发现它的是120转/s为步进的,因此结果永远都是120的倍数。

电池和电调的安装我是这样弄的,开始不知道电池接头应该朝上还是朝下,发现主要还是朝上的多。电调就放在背面,因为电调不平,所以我就把电调中间凹进去的部分用魔术贴,两端凸出的部分用双面胶,这样固定感觉不错。
电调接电池的接头焊了两根细线,是用来接双向传输盒检测电池电压的,这个是双向传输盒最有价值的功能了。

然后开始接线,按照网上提供的接线图如下:

一开始是这样走线的可以把信号线都塞到里面接到3GX里,由于线实在太短,这样走线正好够用,但存在被里面的齿轮磨着的风险,因此后来重新调整了走线。

楼主:
走线有点麻烦,特别是增加了双向传输的温度、电压、转速传感器,线多了许多

最麻烦的是转速传感器的安装,这个要求放一个小磁铁到运动部件上,想了好多办法都不好弄,最后想到了这个方案,又得意了一翻
我把磁铁放在主轴这个位置,并用透明胶粘住避免转动时磁铁飞了。

然后把转速传感器剪短了

绑在这个位置,用三个扎带绑牢,实在是太棒了,这样处理对整体没有什么影响,走线也好走。
虽然很得意想到这个办法,但今天晚上再研究了一下,发现在最大负螺距时十字盘离这个传感器就很近了,如果再往左打舵到底,十字盘就会接触到传感器前面的磁性探测器,如果再加上3GX本身的姿态校正,高速的十字盘就肯定会打到传感器,因此以后倒飞,这里是存在风险的,需要重新安装转速传感器。看来只能装到大齿或小齿盘上了。

这里多了四根温度检测线,一根电源电池检测线,一根转速检测线。所以一下子比正常的安装多了这么多线,是个麻烦事。
为了避免多根温度线被弄混淆,特意在线上作了标记,四根温度线分别用于:1、常温;2、电机;3、电调;4、电池。
除了常温线上,其它三根线都要接到电池这个位置,再加上BEC供电线和电池电压检测线,以及两根舵机线,这个位置的线可很多了。

最终还是比较圆满的搞定了,这是最终成型的走线。特别注意避开了可能存在接触到运动部分的风险的位置。自己比较满意。

其中包括了接收的两根天线的处理,以及双向传输盒发射天线处理。走线还充分考虑了如果更换尾巴不需要重新走线。

最终成型

还剩下以下这些螺丝,是正常的吧。基本上一般的螺丝一个都不多,因此如果不小心弄丢了一个螺丝,就装不好了。

这是更换了副厂大桨和尾桨的图片

放入箱子里

楼主:
今天先到这,太迟了,睡觉去也。后面还有漫长的调机,试飞,维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