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陈的120mm涵道超级太空飞猫首航成功^.^高清视频分享(AP1200/120mm涵道)

楼主(2013-06-04):
大头陈的超级太空飞猫首航成功^.^高清视频分享(AP1200/120mm涵道)
这里是全台湾路灯最多最刺激的安平港飞行场
尽管每天都有飞机撞路灯毁灭或者在窄长的路肩撞断脚
大头陈说路灯能干掉一支算一支所以就买了重量级的……太空飞猫
120级太空飞猫:
全配飞行重量7.5kg
《RCBLOG》AP1200涵道+Typhoon 700-98 KV780动态平衡组
44.4V/120A/5300W
推力7.5kg↑
推重比1:1
44.4V/5200mah
160A/HV凤凰电调
首飞头轻调好舵面就降落
大头陈的120级太空飞猫调机后低空通场(AP1200/120mm涵道)
感谢ANDY分享影片
大头陈触地重飞的技术了得
《RCBLOG》AP1200动力十足冲场非常安静;尾流声也不错
(可惜旁边有一架嗡嗡叫的小飞机)

网友:
经典机型!!

网友:
带襟翼的飞猫。差点时速,幸亏飞猫可快可慢,要是换个机型估计会炸了!

网友A:
看不到视频哦!

网友:
技术很不错  路边都是路灯

网友:
好,這個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视频哦!

按重新整理就可以看

网友B:
声音不好听啊 电机声音那么大

网友:
为什么降落老是跳?

网友:
是不是機型的關係,或是函道外露的關係,聲音確實不像是RCBLOG函道

网友:
看了第二个视频,只能说,襟翼角度不够大……完全减不下速度来

一般这些穿透性良好的机型,襟翼角度起码在55°~65°之间

正确的设置襟翼角度,触地的速度是不足以让飞机弹起再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不好听啊 电机声音那么大

第二趟飞行旁边有一架3S动力小飞机的声音盖过了5300W功率AP1200涵道的声浪。足见AP1200的静谧动力!
高频的声音不是电机声音那声音其实很纤细是AP1200特有的斜流高静压音频在涡喷发动机经常听到
AP1200电机于5300W时几乎没有振动;当天通场因为飞的够低听得特别清楚。
另外这视频看不出速度其实很快;如果您有都卜勒声频测速软件测第二段影片53~58秒的通场高速达212KM/h;
当天有一架Viper90/EPO装了水晶90全金属涵道伴飞通场的速度只有大飞猫的一半速度左右
这场地玩50涵道都不见得能对准跑道起飞降落
所以大飞猫的降落重飞引述大头陈的观感是:
重飞瞬间7.5kg推力随传随到因此拉大仰角闪过路灯
剪掉小飞机声音干扰较多的片段感觉比较好些

网友:
降落有问题,速度没有控制的好。拉平后油门应收一下后再加点

网友C:
,可惜声音比rc,rp涵道差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声音比rc,rp涵道差好多啊!!!

旁边小飞机一直嗡嗡响
改天若有机会再补拍影片
拍摄的场地及飞行的轨迹没表现出AP1200的声浪
以五叶涵道而言AP1200的静谧度及气流声都是相当不错的
效率也相当好;120A/5300W的推力稳定于7.5kg
大多数的120mm多叶涵道在5300W达不到这推力的

网友(2013-07-04):
好机,,,但得有经济支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边小飞机一直嗡嗡响
改天若有机会再补拍影片
拍摄的场地及飞行的轨迹没表现出AP1200的声浪

至少几叶的涵道风叶才会有涡喷声浪效果? tmf-16的六叶的涵道  声浪效果就很好了。。。大 陆的几款70涵道和蓝岱的金属涵道 还有豹子的金属涵道··· 累死也不会出来丝毫的涡喷声浪效果

网友:
飞行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D:
一边是路灯,还好
如果两边都有路灯更刺激

网友E:
这起降机场一定要水平和心理素质高的飞行员才敢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