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48v怎么降压。。。

楼主(2013-06-04):
高手说下,,怎么降到24V

网友A:
dc dc模块或者变压模块

网友B:
压差这么大。用dcdc无压力

网友C:
DC-DC是正道

网友D:
看你降压后的电流了
要是小78系列也无所谓的,2安可以用tl783.在大就要dc-dc了

网友E:
t宝搜 降压

网友B:
78系列耐压有那么高?

网友F:
78系列的耐压没那么高吧,记得只有35V的样子

网友G:
有电动车用的降压模块

网友H:
DC-DC模块一般能提供300W以内的解决方案,物美价廉。

网友I:
dc-dc转换最佳

网友J:
这个有线性模块和DC-DC两种。主要诹决于你24V的电流。还有对温度的要求。

网友K(2014-01-05):
7824最高输入40伏

网友L(2014-10-19):
某报一堆降压模块

网友M:
小数点往前移动一位

网友N:
DC-DC模块呀,淘宝一搜,一大堆

网友O:
专用电源电压建议不要用,因为再接大功率DC-DC变换到24V也不便宜。还不如直接购买24V电源好。当然要是捡的电源就另当别论。

网友P(2014-11-30):
接电阻或者,买降压模块,

网友Q:
48V降到24V,还要看需要多大电流
电流很小的话,线性降压就好了
电流大,只能DC-DC了

网友R(2015-02-12):
看用途选择降压方式才是正道,输出24V小电流,负载变化不大用电阻分压外加稳压管即可,稍大的用线性稳压,否则用DC-DC,负载对波纹或对干扰敏感的,又要选择线性稳压

网友S:
DC-DC不行的啦 发热非常大 容易烧

网友T:
电动车48V/24V的转换器,10A,20A的都有。

网友U:
有专门的洋垃圾DC-DC模块,还是隔离的,质量相当的好

网友V:
小功率用LM317又便宜又好用。大功率上TB搜DC/DC吧。

网友W(2015-05-12):
应按24v输出的电流要求来选降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