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高温烫手~求解

楼主(2013-06-04):
电调高温烫手~求解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969
用的是好赢40A电调~求高手详解

网友A:
不要纠结了 有很多因素的。 老鸟们也不愿回答。我刚入模时也是这样 但比你厉害直接冒烟起火把新的塞斯纳烧了个洞。 论坛上学习 自己摸索,塞斯纳到现在还在飞(入模九个月)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桨和马达配的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桨和马达配的不合适
不是~我是根据电机上面标的数据配的~1155桨和2216 880KV电机

网友C:
我只能说A数越大的电调会越烫。6S100A电调(电调的保护温度在100-110度)在90A连续使用,温度可以到90度~基本不能用手碰。楼主保险期间换大电调吧

网友D:
和你一样,也是40a的好赢。装上电池就发烫,好在飞机散热好,还没有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