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冲浪者。。。。炸鸡。。。。

楼主(2013-06-04):
Xbao买的散件自己安装的 刚开始飞的还好 最后准备降落时 没控好 炸鸡把里面装舵机的轻木片炸碎了 电池变形  求高手指导?x

网友A:
油门就没停过,一直在嗷嗷飞。这飞机是休闲机,如果当战斗机来飞的话,机翼一定要加强,否则就等着空中折翼吧。也不知道你的飞机能不能再关油后滑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就没停过,一直在嗷嗷飞。这飞机是休闲机,如果当战斗机来飞的话,机翼一定要加强,否则就等着空中折翼 ...

修好了 滑翔着飞看看 机翼里面有碳杆加强的

网友B:
冲浪者具有很好的滑翔性能,不要全程推油门,这样很耗电,降落时,先降低高度,对准跑道,关闭油门,小迎角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具有很好的滑翔性能,不要全程推油门,这样很耗电,降落时,先降低高度,对准跑道,关闭油门,小迎角 ...

新手 比较紧张 本来想收油的 一下载了

网友C:
多飞几次就好了 祝楼主爽飞哈!

网友D:
是头太重了,还是你舵量打太大,一直在扑腾~~~

网友E:
加强基本功练习,航线飞直飞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 比较紧张 本来想收油的 一下载了

降落时要拉升降舵,带迎角降落!飞多几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头太重了,还是你舵量打太大,一直在扑腾~~~

平衡应该没问题 估计是舵打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飞几次就好了 祝楼主爽飞哈!

呵呵 炸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强基本功练习,航线飞直飞平。

一直飞模拟器的 看来要多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时要拉升降舵,带迎角降落!飞多几回就好了

谢谢指教 学习了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按说没动力都能滑翔降落的

网友F:
lz实际上是降落最后阶段侧角过大了,应该拉起来先改平,再兜一圈回来降,LZ全程满油飞冲浪者倒是很少见,呵呵

网友:
没看清,女摄像师的水平有待提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实际上是降落最后阶段侧角过大了,应该拉起来先改平,再兜一圈回来降,LZ全程满油飞冲浪者倒是很少见,呵 ...

第一次飞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