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x0的调速电路可以调永磁直流电机吗?

楼主(2013-06-04):
x0小台钻的电机烧了,准备换成220v直流电机,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替换电机,用这个调速板输出端直接到直流电机

网友:
原来调直流电机的可以调,不过要看看输出电流是否大于要使用的电机,小了会烧的。

网友A:
x0电机多大,是不是拳头大小的串激电机。

网友B:
看调速板质量不错,买个整流桥,原来接电机的两条线接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整流桥的两个直流输出端分别接直流电机应该就可以了。
我用调光开关输出加个整流桥就能给直流电机调速,就是可控硅调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0电机多大,是不是拳头大小的串激电机。

原装的就是那种,跟缝纫机的串激电机长的一样,但是上面写着直流电机
150w的

我准备自己换成200w的永磁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调速板质量不错,买个整流桥,原来接电机的两条线接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整流桥的两个直流输出端分别接直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的就是那种,跟缝纫机的串激电机长的一样,但是上面写着直流电机
150w的

如果原装的是永磁直流电机而不是串激电机,你就直接换电机就行,如果原装的是串激电机,有可能要加整流桥。希望不会误导了你。

网友C:
原装的就是串激电机,我的X0都烧了3个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就是串激电机,我的X0都烧了3个电机了。

就是缝纫机电机吧,小头小劲挺大,低速散热不好,容易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原装的是永磁直流电机而不是串激电机,你就直接换电机就行,如果原装的是串激电机,有可能要加整流桥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