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建议:大疆飞控不能冷启就自动来个基础校准,何必要用户接电脑呢?

楼主(2013-06-04):
大疆建议冷启先基础校准,我做完基础校准后就一般不搬动机子了,此时再做罗盘校准需要沿中轴转动,不知对刚做完基础校准的IMU有没影响?另外有个建议:大疆飞控不能冷启就自动来个基础校准,何必要用户接电脑呢?

楼主:
因为我觉得百分之九十的事故都发生在冷启动那次起飞。

网友:
校准需要飞机水平静止,如果没满足这两个条件,飞行器的性能会变差,在飞行场地找一块基本水平的起飞点还是有困难的。所以每次都校准行不通,

并且,传感器误差可能一个月甚至更久才需要校准一次,没有必要每次都校准;

当前校准需要连接pc调参软件,后续我们会尽量提供一个更方便的方式和体验给大家~~

楼主:
感谢大疆的解惑,个人感觉只做罗盘的校准,的确不如基础和罗盘都做校准,因此本人现在做航模摄影冷启动必定接电脑校准和再做一个罗盘的校准,每次起飞都很完美,如没有损耗的话,如过每次都可以不接电脑自动来个基础校准,或者让用户选择跳过,岂不是极至!

楼主:
或者这样说吧,让想做校准和有条件做校准的用户不再依赖PC和蓝牙哈..

网友A:
其实因为多旋翼运输途中或者存放时候指南针接近磁性,造成指南针不准。所以校准需要手动校准。懂的不多,只代表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因为多旋翼运输途中或者存放时候指南针接近磁性,造成指南针不准。所以校准需要手动校准。懂的不多,只 ...

指南针确实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