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的滑台底座,做个什么好呢?

楼主(2013-06-04):
淘了两个滑台的底座,1.5m长,不知道要D个啥。先秀秀。

网友:
可是够长的。

网友:
看那样子像是铝的?切三段的话,可能小了点

网友:
出了吧,我等着收

网友:
1.5米 很不错哦 卖掉 直接买现成的机器

网友:
这个好,不能锯哦,这么长的要想重新做一个保证导轨直线度和平行度的很难哦。

网友:
用变频器,或电主轴换吧?

网友:
切成600.500.400.分别是xyz轴差不多

网友:
卖么 回来做1215的雕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