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 215 除了易损舵臂,还有什么可以代替的舵臂吗?

楼主(2013-06-04):
今年以来,炸机的几次全是由于易损舵臂断造成的炸机。飞行中飞着飞着就易损舵臂就断了,炸机炸的太冤了。
有没有可以代替的其他舵臂啊!结实些!别飞着飞着自己断啊!

网友A:
又想炸鸡不损舵机,又想舵机臂不断,没这么美的事吧

楼主:
但总不能飞着飞着自己断了吧!

楼主:
炸机炸断了,那咱没什么话说。问题是在飞行中自己断了,还要造成炸机损失。这总说不过去吧

网友B:
一直用没有自己断过啊,如果LZ已经开始暴力3D了,我觉得起码手法已经不错了应该可以脱离这玩意了

网友C:
用的是橙色的易损臂吗? 或者你在安装球头的时候,没有用钻头扩孔,直接拧上去,易损臂上出现了裂纹。

网友D:
用蓝色的就可以了。。橙色的要扩孔再上球头。。不然就。。。

网友E:
一直用蓝色的,一直没有断过~

网友F:
靠,我用蓝色的,炸机都没断

网友G:
蓝色的可以用么,貌似不行啊

楼主:
橘色的!安装球头用扩孔器扩孔的。还有断裂都是根部。 不是由于扩孔断裂在扩孔的部位。

网友H:
我就用自带白色的,注意点别炸机,是不会坏的。

网友I:
看来我的RP很好啊,3台450还没有因为舵臂炸过,看来以后要认真检查了

网友J:
舵臂飞断了,还是经常,有点猛哦!

网友K:
更换金属舵臂,一次到位永无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