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雕刻机齿条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3-06-04):
发现淘宝上卖的雕刻机传动的方式都是步进电机的轴通过同步带传动到齿条,干嘛不搞成步进电机的轴上面直接装齿轮,直接传动到齿条上呢??这样不通过同步带精度高一点,一定要同步带么??难倒用同步带是为了防止过载???

网友A:
步进电机的轴直接装齿轮传动到齿条我就干过,减速比不合适的,步进100多转机子都能跑14000MM/min,对步进力矩要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轴直接装齿轮传动到齿条我就干过,减速比不合适的,步进100多转机子都能跑14000MM/min,对步进力 ...

你现在也是用同步带传动么??你的齿条是直齿条还是斜齿条??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齿轮传动误差会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也是用同步带传动么??你的齿条是直齿条还是斜齿条??
谢谢你的帮助

齿条机已经拆掉了,现在只玩丝杆机,要啃钢啊

网友(2013-09-29):
经过同步带能减速,这样步进电机可以工作在更合适的转速范围内,也增加扭力,也减少机组惯性对制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