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下】飞机舵面的转动方向和飞机运动方向的关系

楼主(2013-06-04):
刚入门的时候一直对舵面的转动方向和飞机运动方向的关系搞不清楚   一直很困惑  在群里问了好多人  结果居然不一样  经过炸了N多机总结出了一点小小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下

以微风机型为例
首先说副翼    遥控器往左打舵   副翼应该是左升右降    反之同理
再说升降舵    遥控器往下打舵   升降舵应该是往上翘

这样肯定不好记   很容易混    要理解  理解就好记了

先说理论当舵面升起时 安定面和舵面由平变成不平  产生了阻力   而由牛顿定律知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既然舵面对风有阻力风对舵面就有作用力
可能很难理解  再举个例子

以升降舵为例 就像用一根绳子拴在飞机重心把飞机吊起来    用手压升降舵面   会出现尾低头翘 风对舵面的阻力就和人手给他的李是一样  如果在飞行中就是上升状态
所以往下拉遥控器升降   舵面往上翘  飞机尾下降  头翘起来  飞机处于上升状态    副翼同理

可能有点难懂   可以结合模拟器自己体会一下
参考:http://wapbaike.baidu.com/view/6 ... ;tj=Xk_1_0_10_title

网友A:
升降 方向 舵面往那边偏 飞机就往那边走 副翼 舵面那边网上翘 飞机就玩那边走

网友:
好帖,喜欢这样的技术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 方向 舵面往那边偏 飞机就往那边走 副翼 舵面那边网上翘 飞机就玩那边走

还真是浅显易懂

网友B:
座沙发的说的通俗点

网友C:
这理论真让人捉急,还是我来科普一下吧!
    首先  副翼     升力=1/2*升力系数*空气密度*机翼面积*空速的平方
翼型有一个弯度效应,弯度越大升力系数越大(当然不是绝对,一般情况下如此)。副翼左打舵,左副翼上偏,弯度减小,升力系数减小,左翼升力减小;右副翼下偏,弯度增大,同理右翼升力增大。这样左右升力不平衡就有一个滚转力矩了。
    然后  平尾
下拉杆,升降舵上偏,平尾弯度增大,升力系数增大,但注意此时平尾是负攻角,类似于倒飞时候的机翼,也就是负升力增大,即平尾升力是向下的,然后向下的力增大了,重心在平尾之前,这样就产生额外的抬头力矩,飞机抬头了,注意飞机抬头就爬升靠的不是螺旋桨的,飞机抬头时机翼攻角增大,机翼升力系数增大(这里用到升力系数曲线,百度一下就知道),所以升力增大而爬升,当然螺旋桨的竖直分力是爬升的一个贡献,但 很小,微乎其微,要不然真飞机推重比小于1是怎么飞的?
最后请模友们对待科学理论严谨点,不要误导群众

网友:
谁来个直升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理论真让人捉急,还是我来科普一下吧!
    首先  副翼     升力=1/2*升力系数*空气密度*机翼面积*空速的 ...

请问有几个能听懂您的理论的?  理论就是说明问题让大家明白道理的    这又不是搞科研 讲的这么深奥干什么  装13吗? 这么厉害怎么不去造飞机啊 看来你不是中国人  要是有这么厉害的中国人  美国早被中国的飞机炸平了 理论嘛懂了就好嘛   非要说的这么深奥才能显示你装13本领吗?   说这些只是想让刚入魔的新手能少走点弯路而已   我也不是学物理的  懂了就好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座沙发的说的通俗点

其实都一样  只是解释下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几个能听懂您的理论的?  理论就是说明问题让大家明白道理的    这又不是搞科研 讲的这么深奥干什么 ...

这很深奥吗?这是玩航模最基础的知识好不好,这些东西百度一下就全出来了,高中物理足以应付这些,说我装B,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几个能听懂您的理论的?  理论就是说明问题让大家明白道理的    这又不是搞科研 讲的这么深奥干什么 ...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论坛里很少见前辈的技术贴的原因了,好不容易想发个技术帖出来正在修正一下错误,居然会被喷成装B……

网友:
嗯,原理还是知道的,MARK了。

网友D:
楼主有病吧  人家说的都是百度贴来的基础知识  什么动不动就装b  装a   基本的素质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论坛里很少见前辈的技术贴的原因了,好不容易想发个技术帖出来正在修正一下错误,居然会 ...

我笑了  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病吧  人家说的都是百度贴来的基础知识  什么动不动就装b  装a   基本的素质都没有

基础知识?看来你们都是牛B的人    美国没被你们灭掉都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理论真让人捉急,还是我来科普一下吧!
    首先  副翼     升力=1/2*升力系数*空气密度*机翼面积*空速的 ...

有个地方写错了,平尾不是单纯的看成负攻角,只是可以看成倒过来的机翼,但升力依旧是负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理论真让人捉急,还是我来科普一下吧!
    首先  副翼     升力=1/2*升力系数*空气密度*机翼面积*空速的 ...

中国航模为什么得不到发展 就是有着一群这种装b仔 自己懂了了一点 为了让别人觉着自己很牛b 非要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把一个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却很简单的问题说的很牛逼 抛出一大堆大家听都没听说的陌生名词 你说基础知识我玩航模快一年了各大论坛阅帖无数从没看到此种理论 作为一个高考物理考了101分的人表示很难看懂 仔细看看漏洞百出 连百度以后都不明白是什么名词 恕我无知 弯度系数是什么我从小到大以及百度以后真不知是什么东西 如果我没理解错 那应该是伯努利定律 简单说就是流速快压强小八年级物理学的 还有貌似只有对平凹翼是有弯度就有升力 对称翼和无翼型的 弯的再多也没升力 升力全靠升降舵 这好像跟横滚力距没半毛钱关系 还有不明白为什么重心可以降到平尾以下 恕我无知 飞机配重以后重心应该不变 不知你的平尾指什么 我知道水平安定面是不动的 两个都固定的何来重心改变 百度百科明确说是围绕重心转动 说我误人子弟 自己百度百科升降舵( 这个是飞机起飞时候升降舵舵面的情况,飞机往前飞,气流就往后吹,气流遇到升降舵上翘的舵面产生阻力,阻力产生压力,压力把升降舵舵面往下压,飞机机头就会自然向上了,飞机就往上飞。图2---------这个是飞机下降时候升降舵舵面的情况,飞机往前飞,气流就往后吹,气流遇到升降舵下翻的舵面产生阻力,阻力产生压力,压力把升降舵舵面往上推,飞机机头就会自然向下了,飞机就往下低头飞。图3---------这个是飞机升降舵舵面和平尾在一条线时候的情况,气流流过平尾和升降舵没有受到任何的阻力,飞机没有抬头力矩和低头力矩,飞机就是平飞状态。摘自百度百科升降舵 http://wapbaike.baidu.com/view/6 ... ;tj=Xk_1_0_10_title ) 飞机的升降主要跟阻力有关 跟你说的拿着玩意没有半毛钱关系 懂吗 装专业?还有比百度百科专业的吗?不知你的理论从何而来 漏洞百出的伪科学真让人捉急  姑且不谈对错 光是你抛出的着貌似跟高深的名词让刚入魔的新手一看 哇 航模这么复杂 看不懂 我们玩不了 一下就丧失信心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话不是本事 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才是本事 说你装b一点都不亏 本人最痛恨的就是装b仔 2楼也说了我为什么没说人家装b 人家说的对 把问题简单化了 对出初入航模的新手有帮助 这叫本事 我佩服 你呢 弄出一堆自己都搞不懂得名词出来不是装逼是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病吧  人家说的都是百度贴来的基础知识  什么动不动就装b  装a   基本的素质都没有

一开始没仔细看   看了下 这种理论居然还有人支持?可笑!可叹!

网友C:
还有比百度百科专业的吗?光这一句话就看出楼主有多无知,如果你百度不出,请多读基本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或者飞机设计之类的书在来跟我谈,否则是浪费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地方写错了,平尾不是单纯的看成负攻角,只是可以看成倒过来的机翼,但升力依旧是负升力

孩子 醒醒吧 别装了 还负升力 负攻角 你知道什么是攻角吗 是飞机和水平线之间的夹角  是描述飞机姿态的物理量 跟你说的我说的没半毛钱关系好吗  飞机姿态的改变只与舵面的相对大小及其受到的阻力有关 跟你说的没半毛钱关系 好吗  自己百度清楚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比百度百科专业的吗?光这一句话就看出楼主有多无知,如果你百度不出,请多读基本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 ...

我笑了 还敢扯空气动力学?我说的两个问题你用专业的解释下呗 我说的专业只是比起你而言?装逼被揭穿开始咬文嚼字了?改解释的不在这 前面是重点 我知道我没读过空气动力学 可是最起码的只是我还是懂得 百度百科的解释我还是懂得 请读过的魔游 专业的魔游 装逼专业点 别让我们这些外行人看出来了 这多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没仔细看   看了下 这种理论居然还有人支持?可笑!可叹!

哎我的妈 给我看仔细了  百度贴来的  我说支持了吗    脑子转弯成不

网友:
相当科普。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2014-11-01):
其实,技术和学术是由区别的。楼主说的是技术,那一位说的是学术。科学与技术,并不完全一致。。。。。。争吵半天,没有意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国航模为什么得不到发展 就是有着一群这种装b仔 自己懂了了一点 为了让别人觉着自己很牛b 非要把一个简 ...

个人看法啊,上面回答原理的朋友确实说的没错,正确的基本原理就是那样的,所有的变化原因都是各个翼面的升力大小改变所引起的结果,只是一般人不好理解,说成通俗点的就是楼主说的内容,但是楼主说的内容并不完全正确。至于理论,什么方法学都行,只要能自己预测的出运动的变化就可以了,人家用专业的量化方法解释也没啥错。。。怎么就成了装逼了。
如果随便玩玩愿意炸就随便了,如果要严谨点的话,不明白这些基础理论,无谓的炸鸡是跑不掉的。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是问题本来就如此复杂,但是可以简单点理解结果,一般情况下不太需要知道太多计算方法。楼主不用这么愤怒的。。。

另外初学者在上天之前无法理解操作面动作的原理,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为他将来操作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所以我在教人家飞行的时候 ,首先都会强调飞行操作的基本原理,这些不理解清楚,就不用飞了,妥妥的飞起来也是炸定了。

网友:
新手天天来学习

网友:
浅显易懂  学习了

网友(2015-01-05):
引用 网友E:
个人看法啊,上面回答原理的朋友确实说的没错,正确的基本原理就是那样的,所有的变化原因都是各个翼面的 ...

我还是一直没理清这些关系,所以飞机拐个弯,或者再遇到一个侧风什么的,就炸鸡。至今不懂气流作用和舵面变化后飞机受力变化规律和姿态变化原理。

网友:
和谐社会,加入航模大家庭就是缘分,
技术交流探讨而已,大家犯不着那么针锋相对。

网友:
你们都在干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