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WK PMU 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06-04):
      根据Ferriari750模友对NAZA PMU插座连接的反馈,我们认真评估了插座与插头的连接情况,NAZA,WK PMU插座采用的是Molex 标准件,插座与插头采用的是直插结构,没有自锁结构,座子与插头的匹配方面还有1mm的保留空间,连接上没有主控那么紧密,推荐客户使用外部固定方式固定,如使用粘胶固定;详细如下:

    插座的外壳长度为8.89mm,插针总长为6.10mm,开始的一段的无针区长度为2.79mm;其中插针电镀膜长度如手册中H所示,为2.54mm,

    插头的长度为8.0mm,对于内部端子,除去无针区,插头与插座接触的针长约为5mm,针的接触长度是足够的,但根据端子结构,需要约2mm左右后才有明显阻尼感,因此明显阻尼感的区域为为3mm左右;(因插座深为8.89,较插头深近1mm, 如果您动手能力较强,可以适当的切除前端多余的保护套利用该空间,如图3所示);

   外部加固插头会更简单、安全,因此,建议您使用外部方式固定PMU与GPS的连接,如使用热熔胶固定;

图1、molex标准件尺寸
molex 标准件,座子参数

图二,

图三,切除多余保护套,更有效利用插座空间;
切割方式

图四,热熔胶粘接示例

网友:
官方的方案呢? 永远让用户二次加工??

网友:
关心加工完后  是否影响保修!

网友:
插头与针的接触长度为5mm,看起来不处理问题也不大

网友:
本人觉得这个电源模块插GPS这个插头太松了。大家不防用手拿拿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样子保护套需要重新开模,这种模样的插头都存在类似问题,以前的软套插头就没这问题。。。。不过总归是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哎 这是 molex 无自锁的通病。。
还是建议上带自锁的插头比较好。。

网友:
玩固定翼那几年的时光里 最后只总结了一句话:“发誓不用热熔胶 ”! 我相信很多人懂的!

网友:
感觉还好啊,一定要弄么。

网友:
弄一下,放心点,两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2013-07-21):
我的也很松,看来要粘一下。

网友:
也可以用纤维胶带嘛..

网友(2013-10-25):
胶带要比热熔胶靠谱
最好是房屋装修的那种胶带 粘性超越纤维胶带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