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技术,航线中经常出现俯仰抽搐如何排除?

楼主(2013-06-04):
DJI技术您好,我在飞行2架8旋翼的时候,经常出现在较高速度的前进航线时(iosd数据10m/s以上时),出现俯仰方向的抽搐,这种抽搐是只有1次的,不会反复抽搐,
且仅仅出现在俯仰方向上,
飞行器已经做好各种平衡,震动较小,IMU已经升级为V2金属版本,似乎刚刚更换IMU的时候这种现象消失,现在似乎又出现了
由于我没有安装第二摄像头,无法提供情况描述的视频
目前飞行架次超过1000(电视台有一档日播的节目任务,只要晴天就要飞15起落左右的素材),没有因为这种抽搐炸过,但毕竟是不好的姿态出现,心中仍惴惴不安
请DJI技术和模友们帮忙解惑,感谢!

网友:
WKM 出现这种情况? IMU已经升级为V2金属版本 都这样,看来还是存在安全隐患。 希望大疆给予解决。 我好久都没有飞了。  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试下大于10m/s的横移,看看会不会出现横滚的抽搐。。。这个要考虑持续航线时风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S800会有上反角,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我们和楼主出现了一样的情况,只有一次,有时就出现在最关键的拍摄时刻,很头疼,在上海调试过Z15的平衡后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视频要晚一点才可以发上来确定。希望DJI 给出解决办法。

网友:
这种情况我经常在迎风航线时出现,换了其他品牌的桨有所改善。

网友A:
这是主控的保护措施。
一般的航模摄影机因为挂载云台和电池的缘故,重心一般在机架下方,在高速前进的时候,俯仰角度会比较大,为了维持住这个角度,机架后面的几个电机输出可能会到顶峰值,如果有电机通道输出持续保持这种状态一段时间,主控会通过减小当前姿态角度来减小电调的输出,从而保护电机和电调。体现出来的现象就是姿态“抽搐”。
解决办法
1.减轻挂载重量
2.换用更大的动力
3.调整整飞机重心,尽量靠近机架所在的平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主控的保护措施。
一般的航模摄影机因为挂载云台和电池的缘故,重心一般在机架下方,在高速前进的时候 ...

顺便问一下,电机输出顶峰值是35000吗?数据上看飞控电机输出35000封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电机输出顶峰值是35000吗?数据上看飞控电机输出35000封顶?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谢谢终于搞明白了,知道这个,机架动力是否合适就清楚了。。

俺这个机架,大部分时间动力堪用,但在满杆的时候,动力输出也达到峰值了,再增加200克的重量不知会怎样?

放大看看,这个时候控上仍然是保持满杆,动力输出出现波动,是保护?还是限速?,这个时候是14m/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终于搞明白了,知道这个,机架动力是否合适就清楚了。。

俺这个机架,大部分时间动力堪用 ...

数据要结合您操作的实际情况,如果您整个飞行过程中经常打杆打到头,而电机输出没有到达峰值或者只是瞬间停留在峰值(如您图中的那种情况)都不会触发保护。

网友:
不错啊。。WKM的自我保护。。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主控的保护措施。
一般的航模摄影机因为挂载云台和电池的缘故,重心一般在机架下方,在高速前进的时候 ...

谢谢技术老师回复,明白了!
那我是否应该将电池上移与云台关于多旋翼几何中心对称,以使重心尽量靠近集合重心,理论上说如果重心与飞行平台几何中心完全重合的话,高速航线时前面的电机和后面的电机负载应该相等,这样是否可以避免保护导致的抚养抽搐呢?
另外楼上热心模友提到更换桨可改善此现象,您看是否需要尝试?我目前用的是dji1555

对了 另外问一下,在gps模式下,主控对飞行速度的限制是多少? 我在静风下飞行的满舵量航线速度测试每次都会有些不同,请问ATT模式下舵量对应的是飞行器倾角,gps模式下舵量的是对地飞行速度对吗?
谢谢技术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技术老师回复,明白了!
那我是否应该将电池上移与云台关于多旋翼几何中心对称,以使重心尽量靠近集 ...

您说的正是6楼的解决方法3,如果您装有IOSD的话可以通过查看调整重心后电机的输出数据判断(可以参考10楼的判断方法),当然您也要注意调整后会不会衍生出其他问题。

换桨属于改变动力,这个就需要您自己根据飞机的实际情况考虑了(桨与电机不匹配也可能导致电调信号输出会过大)。

GPS和姿态模式都是控制姿态角度,在《WooKong—M快速入门手册》的第10页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正是6楼的解决方法3,如果您装有IOSD的话可以通过查看调整重心后电机的输出数据判断(可以参考10楼 ...

那就是云台和电池往几何中心移,云台可能会拍到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正是6楼的解决方法3,如果您装有IOSD的话可以通过查看调整重心后电机的输出数据判断(可以参考10楼 ...

我遇到的情况是经常出现,而且有时候是在舵量很小时也出现,昨天高度360米距离230米,云台手正常操作出现了一次抽搐,下降过程云台伴随上扬也抽搐。我现在怀疑是云台的事。一抽就表示画面要剪断使用,大家明白的。怎么解决好呢?返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情况是经常出现,而且有时候是在舵量很小时也出现,昨天高度360米距离230米,云台手正常操作出现 ...

请PM您的QQ,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