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结构 请师兄们释疑

楼主(2013-06-04):
如题,

都说隔行如隔山,, 今天找了几个图 特来请教  (图片来源于哪些帖子 未作记录,请作者见谅)

下图这个diy作品,看前端有薄薄一片盖子,后端看不到螺纹
轴向应该要有预紧的吧,这个实例是怎么解决的?

下图这个 就更让茶想不通了。 看照片 锥轴承的外径比旁边的轴承还小?
实在想不出套子里 内孔是什么结构

下图这例,看端盖挺厚实的样子,是不是用来预紧的? (套子端口需要有内螺纹?)

经常看到这样带法兰的主轴,

法兰如果是单独加工的, 一般和轴是什么连接的?  螺纹?

如果螺纹连接, 那轴工作时 是不是只能一个方向旋转?
法兰如果有销子插到主轴,倒也好理解了

网友A:
回禀茶老大,轴承选型和装配形式是个系统的玩意,其实只要自己琢磨过、研究过,就能轻松读懂人家设计的想法,至于上面这种玩意的优点或缺点更能轻易分辨。
建议从下面入手:1,公差与配合;2,润滑与密封;3,载荷类型与轴承选型;4,轴承游隙和装配;5,轴承极限参数;6,轴承精度。
要自行车的还可以把工况一类的加进去考虑。

网友:
其实下个人家大厂的样本,花个两天时间一读便知,琢磨琢磨,绝对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禀茶老大,轴承选型和装配形式是个系统的玩意,其实只要自己琢磨过、研究过,就能轻松读懂人家设计的想法 ...

果然,,本质就是轴承选型和装配形式

自己琢磨太费时间啊,还是有TX来指点一下比较好,呵呵

网友:
我理解的常见组合就是前2配对角接触径向轴向都承载,主力承载,后2配对角接触只径向承载,并且型号小1号2号的。用角接触精度容易高,转速也容易高,首选。

网友B:
这两个就是一个轴承,一个是外套,一个滚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就是一个轴承,一个是外套,一个滚锥。

正解,我有个轴就是这个结构。另一头有螺丝可以预紧

网友:
最下面那个主轴法兰和主轴是一体的,轴承是内锥的。

网友:
中间那图的帖子我看了,他的端盖为了可以压紧是外螺纹,端盖是拧上去的。